关于naza飞控用于260及240机架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4-07-24):
这2种机架我都有,260机架用飓风2206 1900KV BL那种细条型20A电调  6寸桨,带808 2代起飞重量600克,基本感度全70,姿态100,手感一般般,没有450机架 感度全100时的手感好。而且70的基本感度机架都还是有轻微抖动。但感度再调低就没手感了!
240机架用银燕1806电机, 2280KV 5寸桨 电调是刷过BL的好赢20A 带808 2代 起飞重量580克 基本感度50 姿态100 手感基本可以说没有,完全像喝醉酒一样难以超控。
我想问一下DJ的客服naza的飞控是不是不能用于小于330的机架啊?或者有没有好的建议让我改善?要不然只有投入CC3D飞控的怀抱了。但我手上有naza v1和naza lite,有点不甘心,所以发帖求助!

网友:
naza级别官方只介绍注明不建议再大轴距机型上,小轴距的要技术回复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等待回答

楼主:
估计只有等技术回复了,不止我一人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wasp280装机455g包含电池(1550ma)、图传、808,个人觉得小飞机要好的螺旋桨,要不然抖动大,感 ...

跟桨关系不大,但换大桨肯定可以解决。但这必定是小机架上不了大桨!再就你的重量控制的不错,重量轻肯定好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止你一人有问题,因为大家都舍不得用好的螺旋桨

谁说我不好桨?我买了5030的碳桨测试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好点的螺旋桨了么?搭配银燕,银燕动平衡不错,目前5寸螺旋桨我还没发现好的

三叶桨都试过了,2叶桨用的乾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wasp280装机455g包含电池(1550ma)、图传、808,个人觉得小飞机要好的螺旋桨,要不然抖动大,感 ...

再就报一下你的电机电调及桨尺寸,再就naza感度参数我看看!

网友:
马克一下,我有个V1还没有用,想弄个穿越机。

网友:
帮顶,远程调参试了没?虽然有点麻烦,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不好做动平衡  2叶稍微好做点,乾丰的螺旋桨依然要做好动平衡,你可以搜索“6寸 碳纤浆”试试吧

说了,这机架只能上5寸桨了,6寸上不了,再就不是桨平衡问题!

网友B:
帮顶,我本来准备用lite的,最后还是用了mw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我本来准备用lite的,最后还是用了mwc

你也是小机架?MWC好用吗?难调不?

楼主:
发帖这久了,咋大疆的技术还没现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小机架?MWC好用吗?难调不?

240 GF5030三叶,悬停抖,其他油门的时候还不错,pid不大会调,用的默认的。MWC不好调,别入这个坑,我想用naza就是因为naza好调,看了你这个情况,算了,mwc凑合飞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小机架?MWC好用吗?难调不?

duke群里看你发图了,那样感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ke群里看你发图了,那样感度就可以了?

是的,但觉得怪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觉得怪怪!

对啊 看起来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看起来不科学

发现横滚是抖动的关键,调低这个就可以做到不抖!请大疆的技术出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C:
我的 330 上了 NAZA     不过后悔没用 MMC 10   据说还不错但是我没尝试          不过 NAZA 可以随时跟我的650 换 GPS用

网友D(2014-08-31):
你的LED电源模块可能坏了,你的情况我也出现过了,我是找DJI 售后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LED电源模块可能坏了,你的情况我也出现过了,我是找DJI 售后处理的

再说我吗?不可能的,我有2个naza都是这样,难道都坏了??

网友D:
说实话小级别的多轴NANZ的确有点吃力,你暴力飞一次就知道了,小级别MWC迷你的飞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小级别的多轴NANZ的确有点吃力,你暴力飞一次就知道了,小级别MWC迷你的飞控不错

naza完全是温柔型的,哪谈得上暴力二字哦!

网友:
晕。我刚入一个NAZA LITE 装在240上,还没飞,看了你的情况,我要晕死了。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C:
我的 330 上了 NAZA     不过后悔没用 MMC 10   据说还不错但是我没尝试          不过 NAZA 可以随时跟我 ...

mmc10可以用在330的机架什么吗?

网友(2015-02-26):
引用 楼主:
naza完全是温柔型的,哪谈得上暴力二字哦!

请问你的naza lite飞240如何了?

你的感度如何设置的,能平稳的飞行不?我的现在左右 抖的厉害!

网友E(2016-01-08):
户籍把扯淡,按这个参数调的265机子,差点炸机,还没有默认参数稳定. GPs模式相当不稳,姿态模式乱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户籍把扯淡,按这个参数调的265机子,差点炸机,还没有默认参数稳定. GPs模式相当不稳,姿态模式乱漂移

厉害,真会挖帖子啊!!!

网友F:
实验了没有呀,到底什么感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验了没有呀,到底什么感度合适!

早就放弃naza飞控了,玩全手动的F3了

网友:
哈哈出贴都快2年了。楼主不吃那碗冷饭了。我以前也用NAZALITE飞250的机架,用了三种桨5030的不是很稳,5045的要感觉好很多,6030的也蛮稳的。感度55左右。

网友G(2016-05-31):
引用 楼主:
是的,但觉得怪怪!

最后结果如何 NAZA能用在穿越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结果如何 NAZA能用在穿越机上吗?

麦噶,这老的帖子被你翻出来了!NAZA可以用于穿越,但只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麦噶,这老的帖子被你翻出来了!NAZA可以用于穿越,但只适合新手练习!

哈哈 看到CC3D才是最终选择啊

网友(2016-08-12):
收藏了,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