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飞行器伞降逃逸系统?为什么选择用弹簧弹射?

楼主(2014-07-24):
何为飞行器伞降逃逸系统?对航空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马上会联想到战斗机上的“零弹射”,一旦飞机遭遇不测,飞行员将在瞬间被座椅周围一圈爆炸的火箭推到几十米高的空中,并开伞降落,如果幸运开伞的且没有再次掉入火海的话飞行员将得以生存。飞行器上的伞降逃逸系统的功能也类似于此。按照自由落体速度计算公式,HIGHONE飞行器自由落体和在开启降落伞状态下的时速对比:100M
自由落体时速:约158公里/小时      伞降时速:约14公里/小时
25M
自由落体时速:约79公里/小时        伞降时速:约14公里/小

从上图的降落伞弹射图片可以看到零度智控使用的是弹簧动力将降落伞弹射出去,而不是采用气罐或者像战斗机一样使用火箭或者炸药弹射。为什么不选择炸药,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炸药只能一次性使用,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操作不当容易误伤。那为什么不选择气瓶呢?这个理由却有一个让零度工程师哭笑不得的经历。

tecbus:
最近有很多网友在咨询多轴飞行器的安全问题,有许多人对零度采用弹簧弹射降落伞提出质疑,害怕力度不够不能安全弹出会被螺旋桨绊到,那为什么当时会选择用弹簧呢?没有考虑过其他方式吗?

零度工程师孙工(下文简称孙工):
气瓶我们之前是买了样品的,一直担心如果确实使用气瓶作为降落伞的开伞动力的话用户飞行器的运输会受到很大影响,一直没有太多实验。

tecbus:
喔?为什么说运输会有影响?
孙工:
记得去年我们在做降落伞研发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行3 到4人到我们公司硬要找一个淘宝帐号的主人。后得知原来是 民警,在查一些气瓶的下落,赶紧从库里将所有的一共4盒20瓶交上。

tecbus:
喔?难道?

孙工:
你懂的,呵呵,据说是有人通过淘宝买了气瓶再配合一些别的零件干了坏事。 突然佩服我人民警察只通过一个交易记录就能找回所有售出的气瓶。

tecbus:
哈哈,看来我们也是一直出于被揭秘状态。

孙工:
哈哈,所以,从此认为设计民用产品确实不应该用一些擦边球的部件,到时会对用户外场拍摄作业等造成很大麻烦

tecbus:
恩,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周到的考虑。警察还说了一些别的了吗?关于气瓶的事?

孙工:
警察说虽然气瓶本身不犯法 ,但是它动力强劲,配合一些别的零件很容易进行违法活动,所以也不推荐我们继续用这种原材料来作为民用品。

tecbus:
可是很多网友担心降落伞弹出来会不会被螺旋桨打到伞绳,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此类问题呢?

孙工:
我们一开始也有打到螺旋桨的担心,毕竟多旋翼一圈都是螺旋桨,经过几次实验,我们发现多旋翼出现故障时大多为翻滚,平着落下的可能性几乎为0,所以让飞控的开伞触发是以飞机倾斜80度自动开伞 ,可控情况下是绝对达不到这个角度的,包括手动。

tecbus:
你们之前研发的过程中还有什么失败开伞的记录吗?会出现意外情况吗?

孙工:
有,比如一开始设计发现主伞绳长度不够,直接导致伞布和分伞绳挂到螺旋桨,那个是致命的,伞会无法展开而包着飞机就像流星一样砸下来另外主伞绳的长度会影响伞降的定点能力,容易飘走也就是说太长了也不好太长了就影响开伞高度了,也会影响一点开伞可靠性。而且highone的主伞绳设计的长度为伞的1.5倍,一是弹出后伞布会迅速的弹离螺旋桨范围,另外,飞控触发开伞信号后会立即关闭电机,避免打到伞绳,就算是最后主伞绳倍打到,也不会断,只是搅到电机轴,下落姿态是机臂先落地,但是开伞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第三方损失,尤其是对地面人员的伤害。设备稍微受损是可接受的。
tecbus:
还是人命重要。

孙工:
对。

tecbus:
现在你们还设计手动开伞的环节吗?因为论坛上有人曾经问在正常水平直飞的情况下为啥不能开伞?

孙工:
有手动开伞,以前每一台highone都要实际采集遥控器后地面测试开伞功能的,论坛那位朋友我不太知道具体情况。但是一般有个问题,手动开伞的触发条件是很严格的,遥控器旋钮要旋到采集时的位置0 .5 秒才行,旋多旋少都不行,但是客户采购highone标配是没有遥控器的,客户很容易换用自己的遥控器后没有进行采集遥控器开伞直接导致遥控器开关或者旋钮行程位置不匹配无法手动开伞。不过,自动情况下如果满足条件是会自动开伞的。

tecbus:
哈哈,因为我在地面的时候不慎手动打开了两次伞,差点被伞包喷一脸。所以我强烈建议老杨取消手动开伞。其实在空中万一要手贱打开降落伞也不太好对吧?
孙工:
是比较纠结,又不能增加步骤,又要起效快,可靠,只能牺牲一些傻瓜性了,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努力让开伞这部分的条件判断更合理安全些。现在的伞已经做到了机械位置统一了,手动开伞是完全可以取消了的。

tecbus:
机械位置统一的意思是?指的开伞舵机的中位吗?

孙工:
是的,机械位置统一的意思是,用户不需要在地面测试开伞位和关伞位,每一个舵机的安装位置都是统一的,用户把伞包装上,和飞控就是匹配的,由飞控来决定伞的开关位置而不是像以前由遥控器决定。

tecbus:
这样就省去了用户在校对遥控器的环节。好的,感谢孙工为我们带来的非常有料的降落伞研发过程,以及目前的改进状态,我们将在以后的技术分享中继续对话零度工程师为大家解答多轴飞行器的更多技术细节。

【温馨提示】
簧弹射方案经过了多次实测证明了飞机在紧急状态下是完全可以将折叠好的降落伞(注意折叠好这个前提)弹射出去,并通过引导伞的作用力将整个大伞完全张开。但紧急情况发生时尽量由飞控去控制开伞而不是手动开伞,一方面来不及另外容易在电机未停转就打开有绊住伞绳的危险。
紧急降落伞的在highone上的作用仅限于降低飞行器坠落的速度,并将其保持在4米每秒左右,飞行器会因为钟摆效应触地,并被绊倒,因此很有可能会损坏部分螺旋桨。但是相机和云台将得以收到保护。最重要的是为地面人员赢得安全撤离的时间而不会被击中。
飞行器的日益普及,众多飞行玩家也不断将拍摄的范围从人烟稀少的郊外覆盖到人群车辆拥挤的城市里,因此,安全飞行尤为重要。即便零度推出了双冗余飞控,以及伞降逃逸系统,安全事故并不是任何人都能避免的,价值几亿的战斗机都有故障的时候,因此小飞行器事故的发生率是多少?你懂的。在此也呼吁已经开始使用飞行器拍摄的朋友们,拍摄时请避开城市人群,生命永远比作品更重要。

网友:
专业讲解,让大家对降落伞的了解更全面了,谢谢

网友:
陈导 怎么干起来记者来了,  看来导演是万能的 顶起

网友A:
写这文都是多余,到显得怕了dji了。。。等着dji的卖2999然后各种降落伞喷一脸+空中自动爆就行了

网友:
陈导可不是零度人,你想多了 呵呵
哥们说的也对,等看喷脸视频,气瓶那威力不是盖的。

网友B:
想请教前辈们,看了楼主的视频如果伞繩和弹簧勾住了 会不会影响?谢谢

网友:
伞降作用设备自身保护和避免第三方人身伤害!太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这文都是多余,到显得怕了dji了。。。等着dji的卖2999然后各种降落伞喷一脸+空中自动爆就行了

谢谢!

高压气瓶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天C会经常被police蜀黍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这文都是多余,到显得怕了dji了。。。等着dji的卖2999然后各种降落伞喷一脸+空中自动爆就行了

明明是DJI抄袭零度玩儿降落伞,怎么就怕了他了?他那个罐子确实不安全,而且快递根本不给空运,买回去就是不定时小炸DAN

网友:
做个降落伞。。应该是不存在什么抄袭的。。都是4-6-8轴。不能说DJI抄袭了零度也不能说抄袭了DJI
降落伞也是一样。外形不一样原理不一样,功能一样也不应说成谁抄袭了谁。
要说到功能一样能定义成抄袭的话。那只能说全是抄袭真飞机真降落伞了。

网友:
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2014-12-08):
陈导真是全才 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弹簧弹射方案经过了多次实测证明了飞机在紧急状态下是完全可以将折叠好的降落伞(注意折叠好这个前提)弹射出去,并通过引导伞的作用力将整个大伞完全张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前辈们,看了楼主的视频如果伞繩和弹簧勾住了 会不会影响?谢谢

打开伞看过了,弹簧顶部是一整片圆形碳板,也就是将碳板压到底然后放入伞,最后盖上顶盖插入连着舵机的固定梢,接电以后舵机会发出响声时刻待命,出现意外电机就停转,舵机运转固定梢抽出弹簧将伞整个弹开,目测只要按教程视频折叠好伞绳,一般应该都会起到关键效果.

网友:
***就是这样前怕狼后怕虎、买块铁怕你做刀、买点油怕你引爆、买瓶气怕你做发射器、限制百姓的条条框框太多、
高压气体百姓就不能用吗、火灾怎么办?养植观赏水草植物气体保护焊接不也用气吗

网友:
没办法的办法,还是忍痛装安全伞吧。nmd,就一根弹簧、一段105mm碳管、还有一张伞衣就3-4k大元,零度你抢钱啊?!再说的不好听点,哪天谁不走运真砸死人,作为安全伞不是标配的厂家,你不也得喝一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