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子滑跑时向右偏转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24):
刚装好的大胖子试飞是滑跑向右偏转怎么解决,还有就是电机低转时震动比较厉害

网友A:
滑跑时向右就调节轮子呗。电机振动?还是上桨后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跑时向右就调节轮子呗。电机振动?还是上桨后振动

上浆后,就是低转速的时候震动厉害,V尾都在抖。半油门的时候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浆后,就是低转速的时候震动厉害,V尾都在抖。半油门的时候后就正常了

新桨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不太可能,旧电动机的可能性大些,检查下电机轴弯没!如果是新电动机,新螺旋桨!就不好找毛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浆后,就是低转速的时候震动厉害,V尾都在抖。半油门的时候后就正常了

检查下上电动机的木板松没!电调进角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上电动机的木板松没!电调进角设置!

电调进角是什么意思?我新手好多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上电动机的木板松没!电调进角设置!

是用低进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浆后,就是低转速的时候震动厉害,V尾都在抖。半油门的时候后就正常了

低转速时震动大说明桨不对称,做好平衡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