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丝取出器《电脉冲那种》原理

楼主(2014-07-24):
经常碰到3MM的断螺丝,想买个断丝取出器,淘宝上都是取4MM以上的,
网上有用电脉冲的那种,请高手指点一下DIY

网友A:
仅取断丝那一种都可!只是有的快、有的慢、有的价高有的价低而已。

网友B:
就是电蚀,自己DIY啊,一个电容一个变压器一个电阻一个支架再加点电线就是一个简单的去死起了

楼主:
楼上能说详细一点吗?效果如何?

网友C(2019-02-25):
用三楼的方法自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