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下福斯9刷ER9X的熔丝位?

楼主(2014-07-24):
如题,多谢了!

楼主:
加密呢?不是应该是4组数字么

网友A:
不要加密位 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加密位 不用动

我晕,用这个熔丝位直接芯片锁死,大哥你记错没有哇,现在连识别字都读不出来了,咋办

楼主:
本来刷好了,开机显示错误信息,按任意键进入,但是我按啥键都没反应,以为是刷错了,但是用了这个熔丝位再刷一遍就开不了机了,再用172显示 请确认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我都刷死3个ATMEGA64了,怎么就是刷不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用这个熔丝位直接芯片锁死,大哥你记错没有哇,现在连识别字都读不出来了,咋办

容丝位肯定没有问题的,我就是用这个自己做的ER9X,你说呢?至于你刷不成功我就不知道了,自己慢慢找原因吧。你找狼问问我说的容丝位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刷死3个ATMEGA64了,怎么就是刷不成呢

连接不上可能是晶振没有起震,可以找有源晶振连接或者起震的单片机连接重刷容丝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不上可能是晶振没有起震,可以找有源晶振连接或者起震的单片机连接重刷容丝位就好了。

多谢了,明天找朋友直接拿编程器刷,然后再焊接到主板上。

网友:
这是搞什么的呢?我很容易就刷成功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