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和mini VBAR

楼主(2014-07-24):
那个更好,那个更贵。

网友A:
两个都有,真没法说哪个更好。看个人更适应哪个的手感哪个就更好,个人感觉MB硬朗,V8细腻。价格上V8稍贵,而且需要付费升级。不过LZ可以考虑K8!

网友:
都是好货,看你喜欢,个人觉得MB实用点,不需要电脑就能搞定,vbar 必须电脑!

网友:
VBAR直接手机蓝牙设置,选项丰富细腻,飞行中更有定速和震动监控功能

网友:
感觉VBAR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有,真没法说哪个更好。看个人更适应哪个的手感哪个就更好,个人感觉MB硬朗,V8细腻。价格上 ...

vbar比mb贵点?那意思是,泰世的套机还是选vbar划算咯?这个vbar是不是可以升级pro,不用付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r比mb贵点?那意思是,泰世的套机还是选vbar划算咯?这个vbar是不是可以升级pro,不用付钱啊?

MIKADO原版和瑟福中国版miniVbar比MB贵点点。泰世黄V8可以免费升级EXPERSS版,但升级PRO照样要付钱。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下sk540呢

网友:
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
两个各有特点吧。手感不一样。价格上如果不是K8,MB便宜点点。
调试方面,VB参数很多,可以调到特别细,蓝牙外场方便。MB可调的不多,比较容易调出想要的手感,外场看灯,也很方便。我现在用MB,不太喜欢VB的风格。

网友:
请问黄VBAR升级PRO后有些什么改善?现在练习悬停和航线,需要升级PRO吗?因为不太会调陀螺仪,怕升级后调不好炸鸡,对悬停和航线没提升就不升级了,等会翻了再说.

网友:
感觉那个价格差距几乎可以忽略,已经1000多的东西了

网友:
mb v8都好!v8不升级pro没意思!

网友:
飞机上的东西是一分钱一分货,要说那个好,当然是vb了,用不着谈,使用过的朋友就知道。

网友B:
三轴vbar的市场还是很大的。调节可以根据每个人对陀螺仪的熟悉程度不同从简单设置到专业设置。陀螺仪没有什么手感之分,出场设定不一样,飞行手感不一样,从陀螺仪原理和具体调试着手,都能调到一样的手感。mb的调节没有vbar直观,也不是那么好看。

网友:
刚入手M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轴vbar的市场还是很大的。调节可以根据每个人对陀螺仪的熟悉程度不同从简单设置到专业设置。陀螺仪没有什 ...

陀螺仪没有什么飞行风格,不赞同,实际上陀螺仪只是传感器而已,我们用的是无副翼平衡系统,它不只是传感器,还接管了飞机的绝大部分控制,所以飞行风格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没有什么飞行风格,不赞同,实际上陀螺仪只是传感器而已,我们用的是无副翼平衡系统,它不只是传感 ...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俩来讨论讨论共同学习。我认为:保证飞机不倒是个很简单的事情,类似锁尾的原理一样,陀螺仪感应到角度变化的一个修正。并且我敢说这里玩飞机的10个人有9个人不知道这角度修正其中的运算规则,否则积分增益微分增益大家都会,再白一点,这些都是数学计算,陀螺仪会首先提供一个范围去吸收震动,然后再给一个运算规则去感应角度。传给舵机的信号还要考虑舵机性能,这是电子陀螺仪不能改变的基础。所以市面上能见到的陀螺仪原理都一样,风格是什么?vbar上的风格是舵机回中速度,风格为40最适合3d,因为舵机回中速度最慢。敏捷度是横滚速率。这些数据不同品牌的陀螺仪给出的设置都不一样,所以人们认为陀螺仪有手感上的区别,你可以买个cgy 750,把这个陀螺仪弄明白,能学到好多东西。有副翼的直升机你有见过从陀螺仪上调节主旋翼参数的?飞机想加快翻滚的速度怎么调?相同的副翼舵打满,有副翼机子根据控上给出的指令,可以慢慢倾斜副翼,形成一个大的角度或者小的角度,也可以迅速倾斜副翼,形成一个大的或者小的角度,因为副翼是一个机械部分,没有这个机械部分,才会用到三轴陀螺仪,不然飞机会说:“鬼知道你要让副翼怎么动?”所以三轴陀螺仪就接管了副翼这个机械部分的控制,控上给出的舵量,都会根据感应器感应到的角度去计算速度。然后保持速率,形成风格和敏捷度。没有三轴飞机能不能飞,当然能飞,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控制。你用的是什么控futaba的?那上面直升机调节参数那么多,无副翼的机型更本用不了太多控上的那些功能。因为他们全是给有副翼准备的。无副翼平衡系统这词很有高端的感觉,其实就一个三轴陀螺仪。哪里有什么系统。接管飞机控制这太离谱了。修正是修正,控制是控制。我悬停都不能说不修正,更不说要让他自己飞。飞行控制器也不能说成是飞行控制系统,因为系统是一个全面功能的总成。光一个飞行控制器就比我们飞的任何直升机都贵。更不说我还要设定航线,让他自己去判定所需高度和速度。控制人,或者地面控制系统,还要晓得飞机的实时的准确位置。环境的实时数据,等等等。这是模型和无人机的区别。

网友:
无副翼系统这个叫法我认为还是比较妥的,因为“三轴陀螺仪”不仅仅接管了机械副翼,
其实还接管了原来由遥控器完成的CCPM混控功能,所以才会出现在无副翼系统上调节风格和敏捷度,

有副翼的时候我们怎么调这两个参数呢:
1.所谓“风格”,一般靠取舍平衡锤来获得,也可以改变平衡杆的长度同时改变平衡锤的重量来调整,
2.“敏捷度”主要在遥控器的十字盘参数里调,同时可以配合DR/EXP曲线针对不同的飞行模式优化,
  十字盘参数的副翼混控数值和升降混控数值,可以单独对横滚速率或筋斗速度进行调节
------------------------------------------------------------------------------------------------------------------------
有些无副翼系统还可以接管动力系统,比如定速功能,对主轴形成闭环伺服控制,
同时反扭矩预补偿,自旋优化等等,还是要系统级考虑才能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俩来讨论讨论共同学习。我认为:保证飞机不倒是个很简单的事情,类似锁尾的原理一 ...

我们只做讨论学习,不要打口水战,保证飞机不倒很简单,但是保证飞机不歪就不简单了,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计是最基础的传感器,陀螺仪出来的数据是空间坐标系XYZ轴的三个角速度,加速度计出来的是根据重力测出的三个角度值,直升机的“陀螺仪”只用了陀螺仪的数据,副翼、升降只做增稳,就是如果飞机往某一个方向歪,那肯定会有角速度值测出来,根据这个角速度值驱动舵机使机翼产生一个抵抗飞机往这个方向歪的力,我们调“陀螺仪感度”就是调这个角速度和力的系数关系,而尾巴则复杂一些,“非锁尾”模式下,跟副翼升降方向的原理一样,“锁尾模式”下,除了要做Z轴的增稳,还要把陀螺仪数据进行积分处理,大家知道,角速度积分之后得出的就是角度值,如果尾巴偏过一定角度,根据积分结果,“陀螺仪”驱动尾舵机使尾巴可以转过相应角度,从而达到把尾巴定在一个角度的效果,至于四轴运用加速度计做“自稳”,则更为复杂,需要牵涉到四元数和欧拉角转换的问题,不多说了,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只做讨论学习,不要打口水战,保证飞机不倒很简单,但是保证飞机不歪就不简单了,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 ...
讨论学习,你肯定也是专业人士,讲的很对,要让飞机不歪当然不简单,不然悬停的时候就不用去修正了,你也懂原理,所以风格从何而来?三轴陀螺仪仅仅做到了模拟副翼这个机械设备去实现相同的功能.飞机歪不歪,飘不飘根本不是陀螺仪在控制的,您说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讨论学习,你肯定也是专业人士,讲的很对,要让飞机不歪当然不简单,不然悬停的时候就不用去修正了,你也懂原理, ...

但是它同时也接管了舵机控制,根据陀螺仪算出来的修正量是和接受的遥控器摇杆信号之后进行融合之后映射到舵面上,而且地面调试的时候你可以试试,大舵量打舵,十字盘不会立即大角度偏,而是先偏一些,然后再大舵量,还不行我晚上可以提供一小段四轴飞控的c语言程序,可以清晰看到两边数据融合之后才给到电调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它同时也接管了舵机控制,根据陀螺仪算出来的修正量是和接受的遥控器摇杆信号之后进行融合之后映射到 ...

他不能接管舵机控制。前面的那回复我表示过,摇杆的信号可以从控上给,也可以从陀螺仪自己去设定这个函数曲线。控上的叫做dual rate。陀螺仪上的叫做指数,无论名称是什么,我们统一叫做EXP。也就是波动摇杆的距离和实际舵机行程的的一个函数曲线。你可能是玩多轴的,我是玩直升机的,所以在这上面的理解可能不一样。因为多轴太稳了,它不能完全体会三轴陀螺仪在做什么,你上面的回复说尾巴的锁尾相对复杂,其实不然,大浆的平衡也是一样复杂,在有循环螺距时,大浆不停的改变迎角,产生非常大的震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直升机飞行在做动作时声音特别大。但是无论陀螺仪在什么飞行机器上,它只是扮演修正。一阵风吹来让飞行器稳定。这个过程它肯定回去控制舵机,但是你要说让飞行器自己去稳定自己,多轴天生的机械构造让他能够稳定在空中,直升机不行,你让我们的直升机在空中不修正还能保持定点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达到这个要求。直升机要具备相当多的仪器设备,这时候飞行控制器才能去做控制舵机的动作。举个例子,直升机悬停时,一阵强风,让直升机向右倾斜,这时候陀螺仪会给出一个信号,让直升机十字盘向左偏移使直升机保持平衡姿态,但这个时候,直升机已经具备向左飘的动能,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直升机保持平衡,但在往左边飘走。这是陀螺仪。好了,就在这时候,如果要让直升机不往左飘,不仅要让直升机具备向左飞行的力量,还要知道我飞多少距离,这个不是陀螺仪的责任。直升机不能像多轴那样天生就能稳定。他就一个硕大的转起来惯性大的要死的主旋翼。非常难以控制。也没那么安全。所以多轴才是工作机主要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俩来讨论讨论共同学习。我认为:保证飞机不倒是个很简单的事情,类似锁尾的原理一 ...

请自行简单浏览控制工程基础,你会发现根本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不然国人也不至于去山寨硬件破解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只做讨论学习,不要打口水战,保证飞机不倒很简单,但是保证飞机不歪就不简单了,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 ...

这位兄台说的基本都对,不过四轴的那个属于飞控范畴,远比单纯的三轴陀螺仪复杂得多,两者没有可比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不能接管舵机控制。前面的那回复我表示过,摇杆的信号可以从控上给,也可以从陀螺仪自己去设定这个函数 ...

三轴陀螺仪是接管了舵机控制的。航模用的三轴陀螺仪不仅仅是陀螺仪这个传感器本身,就我粗略地学习直升机飞控所知道的而言,三轴至少做了以下工作,(飞行风格参数给定、锁尾感度确定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是在50HZ频率下重复这些步骤:从三轴传感器获取当前三个轴的角速度,通过卡尔曼滤波计算除去杂波,传送给主控芯片,从sbus获取四个维度(集体螺距、俯仰、滚转、方向)的遥控信号,将预设参数和四个维度摇杆值耦合后,计算输出给四个舵机。其中预设参数主要为rate_yaw_FF、rate_yaw_P、rate_yaw_I、rate_yaw_D、rate_roll_FF、 rate_roll_P、 rate_roll_I、 rate_roll_D、rate_pitch_FF、 rate_pitch_P、 rate_pitch_I、 rate_pitch_分别是尾舵、滚转(副翼)、俯仰的遥控直接映射值和自纠正反馈的PID参数。也就是说三轴相当于一个自纠正回路,遥控给的是输入量、PID是自纠正的反馈参数。而用户界面所谓的风格、跟不跟手什么的,就是这个输出量的响应效果:比如说输出的响应时间(跟不跟手)、输出的超调量(会不会抖、金鱼尾什么的)、输出的最终偏差(手感硬不硬)等等。而之前你提到的调参数能调到手感一样,在两家的姿态算法不一样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之前提到的卡尔曼滤波和参数耦合就是算法的一部分,为什么k8表现和v8差不多,但是zyx就差十万八千里,不是传感器不行,是国人做不出特别好的算法来。
还有你所说的exp什么的,其根本是遥控器里的主控芯片,把遥感的角度映射到它发给接收机的pwm波的占空比上,调节exp只是调节了遥感中心部分角度所对应的p波占空比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轴陀螺仪是接管了舵机控制的。航模用的三轴陀螺仪不仅仅是陀螺仪这个传感器本身,就我粗略地学习直升机 ...

我会开车,不代表我会造车,一个道理,这个问题是从前面人不认同风格这个词来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全了文字上的东西,我只是说,陀螺仪,根本不存在风格这个说法,厂家把风格这个词引出来,只是表达一个更直观的调教.首先我不认同陀螺仪之间会存在风格的差异,你解释了那么多,这么专业,说明陀螺仪除次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工作原理对不?既然工作原理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调教出同样的一个风格?并且风格这个词还仅仅出自于vbar调试界面的第一项,没有mikado,风格是啥?不同厂家陀螺仪之间会存在不同的算法,这和手感有关系,却不管风格的事,所以你让我看什么控制?我看那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轴陀螺仪是接管了舵机控制的。航模用的三轴陀螺仪不仅仅是陀螺仪这个传感器本身,就我粗略地学习直升机 ...

还有,辅助控制和接管控制,你这么懂工控,接管控制是什么?难道直升机装个三轴,我就不需要控了?三轴陀螺仪是辅助控制设备,他不能单独控制舵机.这都说了要从控给个信号.纠正还不同于修正.陀螺仪都能纠正了,我还炸什么机?或者你想表达的意思,就是陀螺仪在给舵机信号,是,但这不是控制舵机,他都控制舵机了我还干嘛?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陀螺仪不能控制舵机,他是辅助控制舵机,控制权还是在我遥控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开车,不代表我会造车,一个道理,这个问题是从前面人不认同风格这个词来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全了文字 ...

你好激动啊,不是都说了是一起讨论么,那位哥们儿也跟你解释过了,我们用的三轴陀螺仪其实不仅仅是陀螺仪本身,是一个无副翼姿态系统,既然是一个系统,必然会有算法。比如说大家都从传感器获得一个数据1,zyx的算法是加2或者乘3,而v8的算法是只有乘1,那么不管你怎么排列先加2还是先乘3,你都永远算不出只乘1的那个结果来。我这样解释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辅助控制和接管控制,你这么懂工控,接管控制是什么?难道直升机装个三轴,我就不需要控了?

控的作用已经从直接控制舵机变成了告诉陀螺仪我要控制的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有,辅助控制和接管控制,你这么懂工控,接管控制是什么?难道直升机装个三轴,我就不需要控了?三轴陀螺仪是 ...

帅哥阿,我不是激动,我是搞物联网,搞信息化的,对系统,平台,这些词汇特别铭感,因为如果是系统,那就一定牵扯到决策权.就一个平衡仪,他有什么决策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帅哥阿,我不是激动,我是搞物联网,搞信息化的,对系统,平台,这些词汇特别铭感,因为如果是系统,那就一定牵扯 ...

陀螺接管舵机不代表它接管姿态,它只是获取人给它的预期值,然后计算输出给舵机,如果非要有决策,那么在电路层面,人的预期是输入,算法是决策。在姿态层面,人是决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螺接管舵机不代表它接管姿态,它只是获取人给它的预期值,然后计算输出给舵机,如果非要有决策,那么在 ...

你讨厌。

网友:
高手过招,难分上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陀螺接管舵机不代表它接管姿态,它只是获取人给它的预期值,然后计算输出给舵机,如果非要有决策,那么在 ...

额,都是懂这些的,我学自动化,做四轴飞控有半年时间了,有些东西也许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吧,说法不一样而已,不过我跟你的看法一样,舵机的控制权在飞控手上,遥控器只是告诉飞控的决策:我要飞机做什么动作了,至于飞控怎么做到这个动作人管不了,就比如说我们要做翻滚,V8就是先给小舵量后给大舵量,MB是先给大舵量让飞机迅速进入翻滚然后减小舵量到正常值,看起来就是一个打舵反应柔和,一个反应干脆利落,这样就造成了所谓“飞行风格”不同,只是一个叫法而已,如果没有“飞行风格”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就只能说不同飞控的手感不一样呗。至于这位兄台说所有飞控经过调参数之后都可以达到完全相同的风格这个说法我确实不敢苟同,那么多飞控厂家,他们采用了五花八门的算法,各种滤波、姿态解算、数据转换融合、PID控制等等,程序各种各样,然而厂家留出来给用户调的参数也就那几个,不同飞控可能通过调参数都可以使飞机达到稳定,殊途同归嘛,但是算法不一样,飞控怎么去执行人给出的命令,是几乎不可能调到完全相同的。至于“无副翼系统”这个称呼也只是我个人看法,每个人对于“系统”看法大相径庭,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

网友E:
他说的相当好,也很专业。你就不要卖萌。直升机三轴确实是一个简单的飞控系统了,有些甚至带有一键悬停功能的。多轴的飞控就是多了更多的传感器,更复杂的算法,更多的功能自动返航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相当好,也很专业。你就不要卖萌。直升机三轴确实是一个简单的飞控系统了,有些甚至带有一键悬停功 ...

成了我卖萌了?有什么地方错误欢迎纠正,你这一键悬停的功能干嘛用的?玩了几十万的飞机,真没觉得人都悬停不好的东西,一键就能停了。早有耳闻,但确实想看看他一键之后悬停的咋样。来个视频大家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都是懂这些的,我学自动化,做四轴飞控有半年时间了,有些东西也许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吧,说法不一 ...

vbar是先从小舵到大舵量吗?mb是从大舵量到小舵量吗?反正我的真不是。同一台飞机,我用过vbar用过mb,用过cgy750,三个陀螺仪飞过同样的翻滚。飞过同样的钟摆。同样的自旋动作,否则我不会说不认可风格这个东西,从小舵量到大舵量这个循环环的运动,飞机钟摆做不了,定点翻做不了,从大舵量到小舵量,自旋航线会直接秒炸。我很早以前也认为陀螺仪会有风格上的区别。多飞多调,或许有一天你会认可这个观念,另外,3+2=5 1+4也可以等于5,算法当然可以不同,但是结果要一样,因为无论vbar还是mb,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我就去了,都不知道怎么扯那么远,还扯来一堆高手,出口就是专业公式。我的天,我三年直升机白飞了。楼主问哪个更好,高手们,从专业的角度,包含运算法则来讲讲,哪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