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加装仰俯角控制杆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现在用的v➕感觉用手机调云台的仰俯角很不方便也不顺滑,想在遥控上面加装个仰俯角控制杆,请问能加装吗?问过几个朋友,有说可以加装的,有说加装也不能用的!郁闷了

楼主:
没有大大知道吗?

网友A:
精灵vision+不能加装俯仰控制杆,因为只要手机软件一打开,俯仰控制权就被手机抢走了。倒是精灵vision可以加装,然后进入一个解锁软件设置一下就好,这个论坛有相关的帖子,就不多说了。

楼主:
好的谢谢!我搜索了一下可惜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搜索了一下可惜没找到~~~!

我搜到了,发给你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341&highlight=vision%B8%A9%D1%F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搜到了,发给你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341&highlight=vision%B ...

哥们你太好啦~!有心人~~!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灵vision+不能加装俯仰控制杆,因为只要手机软件一打开,俯仰控制权就被手机抢走了。倒是精灵vision ...

V+ 已經被破解成功了!

网友:
关心这个问题,同感,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 已經被破解成功了!

麻烦指教一下,怎么破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