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接收模組請教!

楼主(2014-07-24):
想請教有前輩試過 P2的控能對頻直接插在Naza M  X2接口P1或 P2的接收模組嗎?(沒中心板)
我目前有一台P2 H3-3D 並有一顆多餘的 Naza M主控含 GPS,
想把多餘的 Naza M裝成一台 FPV 機,但因螢幕及接收都裝置在 P2的控上,
想說能否都共用 同一個P2的控,考慮加買一個P1或 P2的接收模組插在 Maza M
的 X2接口不知是否可行,感恩!

楼主:
感謝!
P2的接收模組比 P1貴,能用P1的接收模組嗎,謝謝

网友A:
楼主您好,可以使用的。

尽量用P2的接收机,因为P1有几个不同版本,如果不配套是没办法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可以使用的。

尽量用P2的接收机,因为P1有几个不同版本,如果不配套是没办法使用的。

感謝回覆,另外請教P2的接收模組有兩對插PIN,一對插X2,另一對插?因為我的P2 H3-3D是看插到中心板,所以先問請楚!
另我鏡頭俯仰有接伺服機是否從Naza M F2接口拉出,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另外請教P2的接收模組有兩對插PIN,一對插X2,另一對插?因為我的P2 H3-3D是看插到中心板,所以先 ...

另一对不用插,空闲。

是的,俯仰是接主控F2的。

楼主:
已購買P2的接收模組並裝置完成,試機動作都正常,俯仰也可控制,感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