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450,480,450L尾管长度

楼主(2014-07-24):
准备该6S动力,改480级别的,试问450,  480, 450L有多长的尾管,会不会3种机型的尾管都是不一样长的?

网友A:
450是347mm亚拓标准,450L(富丽465)是387mm亚拓标准,480是405mm飞越/富丽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是347mm亚拓标准,450L(富丽465)是387mm亚拓标准,480是405mm飞越/富丽标准。

学习了,用富丽480尾管的,可以用飞越的尾勞和传动轴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用富丽480尾管的,可以用飞越的尾勞和传动轴3?

应该可以~

网友B:
请问,遥控器3D模式下,舵机中点位置时,十字盘比较抖,是否舵机中点位置的电位磨损严重,要换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遥控器3D模式下,舵机中点位置时,十字盘比较抖,是否舵机中点位置的电位磨损严重,要换舵机?

要看舵机通电受力时是否抖动~ 勤检查~多留意~

网友C:
我出6S设备 点掉电机电池 要不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出6S设备 点掉电机电池 要不聊聊

要求舵机KST   飞机要是亚拓450L

网友D:
菜鸟问下 450 465 480除了尾管长度 还有神马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菜鸟问下 450 465 480除了尾管长度 还有神马区别?

450用325的桨动力电池3S,465/480用360的桨动力电池6S,电调/斜盘舵机/尾舵机相应要提高性能,465/480尾桨也比450长点~

网友:
楼上桨好像也要换大的360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