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S模块是所有飞控都通用么?

楼主(2014-07-24):
本人小白,最近想买设备组装个四轴玩玩。但纠结买哪吒还apm。还有就是请问,哪吒的天线能接在其他飞控上用么?

网友:
naza lite 一次成功率高

网友A:
不同飞控有不同的通信协议和波特率,理论可以通用不过要自己修改参数,DJI例外,DJI是加密的通讯协议

网友B:
大疆NAZA各型号飞控GPS通用,但是和其他厂家GPS不能通用。另外好像悟空和A2的GPS通用。至于其他厂家飞控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NAZA各型号飞控GPS通用,但是和其他厂家GPS不能通用。另外好像悟空和A2的GPS通用。至于其他厂家飞控就 ...

真的假的?我有个哪叱H版带gps GPS能用在M V2不?

网友C:
建议apm,虽然学习过程艰苦,但会特别有收获,如果英文太差又没时间就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apm,虽然学习过程艰苦,但会特别有收获,如果英文太差又没时间就naza

英文和编程都没问题,喜欢naza但是功能不行,想弄个飞控入门,以后上悟空。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飞控有不同的通信协议和波特率,理论可以通用不过要自己修改参数,DJI例外,DJI是加密的通讯协议{:1_61 ...

擦!DJI坑爹。

网友:
推荐apm或者pix,功能只有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