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977空中突然停转炸机的一堆问题确定是电池问题

楼主(2014-07-25):
(原来是电池出现 断断续续的情况,充满电会 随机突然停电,,昏,还是v977原装电池两个星期就这德行了,有办法修好吗?)
1今天外面飞,突然空中电机停转,啪的一声直摔下来心都凉了电池有电,重新连接好电池又可以飞了,间断会出现这问题是电调接触不良?

2齿轮和铜齿飞几次就会移位慢慢向下脱落,甚至飞脱,为何会这样 厂家就不能装个螺丝什么的顶着吗

3 想diy一个小led灯在前面,主板上貌似还有一个空闲的 接口,是 5v吗我拆其他机的小灯安上去,没有反应?

网友:
电机齿请用螺丝胶or轴承胶or圆柱紧固胶等厌氧胶紧固

网友:
用螺丝胶比较好

网友:
那个接口是有刷主电机接口

网友:
这是啥鸡鸡?有地址吗?

网友:
1我遇到过几次,怀疑是电池问题(飞的时间太久,电压过低,电调低压保护了)

网友:
间歇断电有可能是电池废了,原来我也出现过。

网友:
这机机如果电池不足,低到一定程度会瞬间切断油门,这点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这么设计。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大齿盘滑下来了吧。弄点胶粘一下吧。

网友:
正在留意此机,好像小问题也不少哦

网友:
1:多次的炸机及多次拔电池有可能导致电调引出线已短或快断,用表测时拉拉线看一下,会时断时通,换线!
2:第一张图---靠近电机那根拉杆钩反了,是向前钩的。

网友:
没有必要紧固大齿,紧了你就泄不了力了,十字盘,旋翼头,都很容易断,我都炸了百次了,就大齿消耗,其他没问题

网友:
大齿轮走歪道可以打磨一下靠轴承突出的地方,仅代表个人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那个接口我用过,可以连接LED灯,不过要油门推起来灯才会亮

网友:
我也一样..........

网友:
我的也一样,电池冲满,有时推油门,飞机动不了,后来才知道电池接口跟飞机那接口太松。

网友:
用塑胶齿比较好, 耐磨,免维护.

网友(2015-05-23):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