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精灵2更换2214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本人小白,买了精灵2刚一周。目前是精灵2+黑狗3plus+H3-3D+DJI AVL58图传+iosdmini 总重1340g的样子。。。
看到有前辈说可以换TM2214电机就有点心动了。。。想问一下换了2214的前辈们2214的温度如何?像现在35-37度大夏天连飞四块电池会不会跪。。?还有就是电调是否能吃得消?续航时间呢?
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富裕动力肯定会更多点,飞起来更安全,续航时间应该是跟原装持平,电调肯定吃得消不用担心烧了。连飞四块电池,理论上是没有问题,但是最好飞完一块歇五分钟,给电机散热。我在考虑换飞越的2214,TM的实在买不起……

网友:
飞越的2214比TM的差很多吗?

网友:
TM的实在是虚高啊!一个能买飞跃的2214的四个!我就不信那个邪!

网友B:
这几天成都下午2点左右飞两块电池,还不错的,没有你担心的问题发生。你可以查下成都的最高温度。

网友C:
飞越2214换了 各方面都多猛一些, 续航差不多。  飞越稍微 少1分钟左右

网友D:
原厂电调上2214完全没问题的说

网友D:
楼主,要自己买回来上了精灵才能有感受的呢!!别人说得不一定准确的呢,毕竟别人的精灵不是你的精灵的呢

网友E:
tm2214, P2V改雲台總重1400g能夠飛9-10分鐘定高懸停都沒太大問題,電機燙是一定的只要不燙手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裕动力肯定会更多点,飞起来更安全,续航时间应该是跟原装持平,电调肯定吃得消不用担心烧了。连飞四块电 ...

嗯嗯 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成都下午2点左右飞两块电池,还不错的,没有你担心的问题发生。你可以查下成都的最高温度。

好,那我就放心多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2214换了 各方面都多猛一些, 续航差不多。  飞越稍微 少1分钟左右

一分钟倒也无所谓,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电调上2214完全没问题的说

好嘞,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自己买回来上了精灵才能有感受的呢!!别人说得不一定准确的呢,毕竟别人的精灵不是你的精灵的呢

毕竟我是小白嘛- - 怕换上有什么副作用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2214, P2V改雲台總重1400g能夠飛9-10分鐘定高懸停都沒太大問題,電機燙是一定的只要不燙手就可以了吧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成都下午2点左右飞两块电池,还不错的,没有你担心的问题发生。你可以查下成都的最高温度。

今天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我是小白嘛- - 怕换上有什么副作用就悲剧了。。

副作用就是会烫一点,其他没啥副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富裕动力肯定会更多点,飞起来更安全,续航时间应该是跟原装持平,电调肯定吃得消不用担心烧了。连飞四块电 ...
问过卖家飞越 Tarot 2214/920KV不能用精灵2的桨.也看上这款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问过卖家飞越 Tarot 2214/920KV不能用精灵2的桨.也看上这款电机,

卧槽,这么囧!难道只能花1200大洋换TM了?太TM贵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么囧!难道只能花1200大洋换TM了?太TM贵了啊!

我是买了精灵2的壳准备diy的,就找到了飞越 Tarot 2214/920KV和朗宇X2212kv980,还没决定如果LZ换TM的...我就等收搂主换下的精灵2电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买了精灵2的壳准备diy的,就找到了飞越 Tarot 2214/920KV和朗宇X2212kv980,还没决定如果L ...

我决定,不换了!因为换不起了!!!

网友(2014-12-27):
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