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豹2电调问题

楼主(2014-07-25):
装车的时候试车,电调全部功能正常!布了一下线,再开,结果电调灯正常亮,但是没反应了,什么情况?所有插头都重新插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
最好的结果是,电调与接收机之间有线断了

网友A:
多余的插头拔下,只接喇叭看看。如果可以,再一个个的插上试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余的插头拔下,只接喇叭看看。如果可以,再一个个的插上试

哟!老黑早啊!还经验丰富

网友B:
靠比,买到假货了。恭喜啊恭喜,实在不行,扔几把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比,买到假货了。恭喜啊恭喜,实在不行,扔几把球

5iMX我爱模型

网友:
直接折价出我的了

网友:
换个新的

网友:
呀 看到这个帖子 我才想起来我好像还库存了一块田宫豹2的电调,当时是在香港买了全套的双流变速箱马达,顺道买了电调,买来改装T34的,后来就忙于各种生计。有想要的可以PM,低于原价者免谈。

网友:
怎么样,好了吗,应该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
豹2电调何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