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那里能修

楼主(2014-07-25):
我的这台充电机,帮我看看那里能修,店家不管,厂家找不到

网友:
找个砖家吧

网友:
自己修,问题可能在交直流转换电路中的低压部分吧。

网友:
输入电压异常

网友:
电源出问题

网友:
A6哪里维修呢

网友:
恐怕只有自己动手了。拆开后从电源输入端开始,一级一级查。先拍照,再拆元件。

网友:
用万用表从头测到尾,看哪里掉电就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拆开看看吧 里面的电源是和笔记本电源一样的 先检查一下电源的输出有没有异常 然后再查主体的输入部分

网友:
对电不很熟悉,有时很头痛。

网友:
改用電瓶直接供應電源試試,或換掉內部電源供應器~我之前也有購買一台,故障後送回廠修理後只充一次就故障,該爛機已丟掉

网友:
内部开关电源出了问题,或者不稳压了,或者电压超出范围了。电源摘掉,用其他直流电源代替试试。为什么和B6的显示字样一样呢,难道用的是同一个软件系统?

网友A:
换个电源,输入电压错误,应该是外接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外接个电源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个电源继续用。

我接了IBM笔记本电源,充电器显示还是一样,不能用,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输入电压错误,应该是外接电源的问题

这个是内置电源,我接了IBM笔记本电源,充电器显示还是一样,不能用,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内置电源,我接了IBM笔记本电源,充电器显示还是一样,不能用,郁闷。

那就是充电器的问题了

网友:
要不发来我帮你瞧瞧

楼主:
B6插电显示INPUT VOL ERR,我接了IBM笔记本电源,要是还显示INPUT VOL ERR 可能输入MOS管损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read&tid=402300

网友:
电源输入级有问题,拆开看看吧。

楼主:
买了206B,这破玩意直接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206B,这破玩意直接丢了。
其实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