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猎鹰与死胖子都玩过的高手指点

楼主(2014-07-25):
希望这2种机机统统玩过的高手给一下
这两种机机载重量、飞行速度、稳定性、同等条件(相对来说)下的滞空时间(效率)等参数对比,谢谢!

网友A:
毫无疑问  死胖子
你在论坛里看看 玩哪个的多?

网友:
赞同死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  死胖子
你在论坛里看看 玩哪个的多?

谢谢!祝玩模开心!生活愉快!

楼主:
原因能具体一点吗?谢谢!祝玩模开心!生活愉快!

网友:
不清楚,来看看高手回答。

网友:
各有特点,论滞留时间应该猎鹰好些,稳定和质量胖子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  死胖子
你在论坛里看看 玩哪个的多?

你去国外rcg论坛看看 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国外rcg论坛看看 谁多

话也不能这么说,胖子才上市多久,天行者和猎鹰都老早出来了。
再说,我朋友在国外竟然让我在国内给他买胖子。。。。。。因为胖子在国外太贵了,貌似听说169美金空机。

网友:
等高手讲解效率

网友(2021-01-19):
两种飞机我都飞过,都玩过FPV,死胖子速度快,机身刚性好,更抗风,但低速转向稳定性欠佳,猎鹰可拆装不占空间,肚皮大,还不限制桨,也能高飞远程,但强度差强人意,需要动手能力强加固。且转向比V尾更圆滑,低空低速性能明显优于大胖!结论,死胖子适合出记录,猎鹰更适合日常飞行,对起降的场地要求低很多!

网友:
猎鹰低速好,不重载强度也还行。轻一点的配置续航也能1h以上。拆了也好装箱。胖子重载比猎鹰强,飞的快,重的配置时间肯定长啊。

网友:
这TM是在挖坟啊

网友C:
这说的啥时候的事情,大猎鹰没卖的了吧。猎鹰就是速度慢,稳定性好。死胖子 就是跑的快。 猎鹰没了所以建议天行者14款  新疆有个卖300多块一台 。小猎鹰不要买,仓容小还比较重

网友:
这两个太大,建议小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说的啥时候的事情,大猎鹰没卖的了吧。猎鹰就是速度慢,稳定性好。死胖子 就是跑的快。 猎鹰没了所以建议 ...

天行者也没了,原本打算在新 疆那入一架,一看,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行者也没了,原本打算在新 疆那入一架,一看,没了。

应该还有的吧,你咸鱼二手上找找看,可能他转移阵地了。我手里还有15款一套加额外的泡沫,天行者这个飞机除了螺旋没啥问题。不用T尾会好很多。我玩了有三台14款 两台15款了。这个飞机用18650电池一定要注意, 4S2P一旦螺了,改出很大几率会电调直接保护了。 建议4S3P使用 。而且怕4级风遇到顺风飞行。 他飞不快。。。。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