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维修

楼主(2014-07-25):
舵机的电路板、电机、电位器、传动齿如果坏了  分别有什么表现啊 ?     然后我修完的舵机  通电之后 我手拨动一下电机  电机就能转  我转动电位器  分别会感觉到电机停止和反向    但是 遥控器控制不了 舵机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检查舵机插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舵机插线看看,

我用万用表 测了信号线  是通的

网友A:
转动电位器电机停止和反向,如果转动电位器电机能够正反转,那电机、电路应该都正常的,是否齿轮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电位器电机停止和反向,如果转动电位器电机能够正反转,那电机、电路应该都正常的,是否齿轮安装有问题 ...

我没有安装齿轮也  控制不了  装了齿轮也控制不了   而且 齿轮我感觉也正常   我拨动连电位器的齿轮  有点虚伪 最终的齿轮会动一点点    但是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A:
电位器的齿轮与电位器之间要套准,这样齿轮转动时,才会转电位器,拨动连电位器的齿轮不应该有虚位,有的话,估计其中一个齿轮的一颗齿坏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的齿轮与电位器之间要套准,这样齿轮转动时,才会转电位器,拨动连电位器的齿轮不应该有虚位,有的话 ...

哦  我先看看

楼主:
错了  SORRY   是电机的池轮有虚伪  电位器的  动都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的齿轮与电位器之间要套准,这样齿轮转动时,才会转电位器,拨动连电位器的齿轮不应该有虚位,有的话 ...

错了 SORRY 是电机的池轮有虚伪 电位器的 通完电之后动都不动了

楼主:
电位器的 负极和信号能对调吗  对调之后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的 负极和信号能对调吗  对调之后有影响吗

不能对换

网友:
高手,自己修舵机

网友B:
扔了,买个新的,辉胜才10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买个新的,辉胜才10块钱一个。

我这个是很好的舵机    主要是为了修好了   我感觉是电路板的事

网友B:
那就更好办了,买个辉盛的舵机,齿轮扔掉,电路板留下

你的舵机要么扫齿,要么电机坏了。电路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不会修舵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更好办了,买个辉盛的舵机,齿轮扔掉,电路板留下

你的舵机要么扫齿,要么电机坏了。电路板的可能性 ...

嗯  谢谢了  不修了  改做小屏幕了  嘿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了  不修了  改做小屏幕了  嘿嘿嘿

舵机怎么改小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怎么改小屏幕??

不是这个意思  修舵机这个事搁浅了   换做 弄小屏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修舵机这个事搁浅了   换做 弄小屏幕

哦,我还以为遇见高手了!能用舵机的电子元件做显示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还以为遇见高手了!能用舵机的电子元件做显示屏呢!!

- -   那已经不是高手了  是神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