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升级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7-25):
本人想升级下450V2有副翼直机  想升级下 旋翼头总成   尾旋翼总成  尾舵机  陀螺仪   本人新手 要求能悬停  和飞飞航线就好  求大神意见

网友:
悬停、飞航的要求也太低了,一般起得来的直机都能做到

楼主:
一步一步来 不敢贪快

网友:
如果只飞航线的话。。。。淘宝1000左右的套机都能做到

网友:
如果是新手练习,可以先投入少一点,能飞,稳定就行。

网友A:
非耐克斯 450sport 旋翼头总成+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要么200元。飞过拾几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耐克斯 450sport 旋翼头总成+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要么200元。飞过拾几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