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关于电池连接错误

楼主(2014-07-25):
用什么模式都显示电池连接错误就这块1s的电池,23s4s电池平衡充都正常。求大神指导!谢先了。

网友:
不知道,好像1s就不一样

网友A:
这是老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唐吗?

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哈哈哈

网友B:
电池坏了?还是接口坏了?

网友C:
这是什么充电器?么子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还是接口坏了?

电池用万用表量正常,接口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充电器?么子参数?

80w的,就因为是中文显示的才买的。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D:
换了别的电池好的话 那还是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别的电池好的话 那还是电池有问题!

电池正常啊,用bb响测试电压4.1v。放在天七遥控器用都正常啊

网友E:
帮顶 充电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 充电器是什么

飞科达的,主要是看中它是中又显示的。

网友:
只能拆开检查了哟

楼主:
为了一块1s的电池去拆充电器?三百多啊

网友:
可能是B6需要平衡头作为循环检测,1s没有所以报错。建议用玩具充比如伟力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