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小白求助三相电机改单相接法

楼主(2014-07-25):
朋友送了个370W的三相电机,因为没380V,所以想改单相接,请问像我这个电机要怎样接单相,谢谢

楼主:
是不是太早了高人都没起床呢

网友A:
最好是有变频。将就的办法是电机先接成三角形,然后其中两个点接电源,另外一个点通过一个10-20微法的启动电容接电源的一端,电容得实验着调整大小,这样功率大概要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有变频。将就的办法是电机先接成三角形,然后其中两个点接电源,另外一个点通过一个10-20微法的启动 ...

伺服器 大哥你好,小弟刚刚到电子店去买了个10UF400V的电容装上去之后,电机是会转了但,转不到20秒这样电容就冒烟爆了,请问是不是小弟买错电容了,如果是请问要买那种电容,谢谢

网友B:
30uF/450v 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要用这种的:

CBB61电机

CBB61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uF/450v 电容试试

请问是不是要用启动电容,用吊扇的这和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uF/450v 电容试试

请问电容大小的容量是怎样计算的哟谢谢

网友:
开玩笑!交流电哪能用有正负极的电解电容器呢?还得科普一下吧。

网友C:
没有动力电在家最好用变频器,本来就不大的电机,电容裂相可以起转,但是功率下降了一少半。要是台钻一使劲压钻头就停转了。更别说车床了。
我原来也抱着省电是点的心思,干活不痛快就烦了,一下子买了3个变频器,这回痛快了。

网友:
洗衣机电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动力电在家最好用变频器,本来就不大的电机,电容裂相可以起转,但是功率下降了一少半。要是台钻一使劲 ...

一下子买了3个变频器----真有米阿,小弟望尘莫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动力电在家最好用变频器,本来就不大的电机,电容裂相可以起转,但是功率下降了一少半。要是台钻一使劲 ...

还是用变频器好。

楼主买的这是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只能用在直流电的地方,而220V是交流电,所以要买无极性电容,也就是电动机用电容,卖洗衣机配件的地方应该有卖的,一般5元一个

接线,要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
不要用电解电容,电容多少uf有标准的查一下就好好像100w2uf来着

网友:
看看我该的电机 这是没改之前的照片

网友:
打开前端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