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降落伞

楼主(2014-07-25):
突然看这个视频。觉得比较简单。7~9秒的时候大概就能看懂了。貌似是利用下面的弹簧弹射伞。顶部一个舵机来控制盖子的开启。不过纠结什么时候开启。。。怎么控制。。。

网友A:
不错  不错X宝有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错X宝有买的吗?

貌似是自制的。。期待哪位牛人制作出来。。。。

网友:
之前我也想过这样,就是我遥控没有通道了呢

网友B:
伞有点小了,看样子是用一个通道来开启伞的

网友:
让我想起了零度的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伞有点小了,看样子是用一个通道来开启伞的

恩···如果自制的话可以随意做伞的大小。。。就是控制是个问题···

网友:
妈妈再也不同担心我炸机了

网友C:
这个不合理,要是失控了看你怎么打开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合理,要是失控了看你怎么打开伞?

失控飞控会返航啊!如果又失控又电机出问题,这个人品也太差了,要么只能飞控方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合理,要是失控了看你怎么打开伞?

确实很纠结····主要是伞的打开的时机。。。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失控飞控会返航啊!如果又失控又电机出问题,这个人品也太差了,要么只能飞控方面支持。

我真心觉得 返航不如开伞实际点     返航时保证飞控和GPS都还工作的时候    伞是只要有一点电让他开就行了

网友:
这个以后航模必备,500g重以上能飞100米高国家应该强制安装。

网友:
我也想自己改一下

网友E:
使用高压气瓶弹射的,有自触发模式,不用担心失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高压气瓶弹射的,有自触发模式,不用担心失控问题

这个没有用高压气瓶····只是用的弹簧~要方便一点。随时压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真心觉得 返航不如开伞实际点     返航时保证飞控和GPS都还工作的时候    伞是只要有一点电让他开就行 ...

  也不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开伞最好,比如水面上,城市里,大山里,超视距飞行!!如果这样一失控就开伞,那就根本就提控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