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GOPRO的技术问题)精

楼主(2014-07-25):
请问哪位大师能回答我以下问题:1、GOPRO用WIFI能达控制多远??
                                          2、GOPRO能加WIFI功放增加手机软件与它的连接吗?
                                          3、GOPRO高手们用在空中拍时是如何设定拍照过程的?

网友:
以上问题,楼主仅需购买一台后就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A:
帮顶   狗的 WIFI传输 延时很高

网友:
距离50米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顶   狗的 WIFI传输 延时很高

现在大概1秒左右,并不是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概1秒左右,并不是不能接受……

黑狗3+嗎?

网友:
你提问的方式,我喜欢

网友:
黑狗3延迟高延迟2-4秒。gopro3+的低用HTC 或者iphone5-5S延迟在一秒内可能是半秒用别的手机目前发现是延迟一秒以上有的会3秒

网友:
空中拍摄一般在地面已经调试好了拍摄模式用手机调,空中用图传控制俯仰咯,至于用wifi代替图传理论上可以但是就怕突然没画面又飞得高那你就嗝屁了
建议买黑狗3+ 不要买狗3 买狗3不如买银狗3了 不是说黑3不好而是黑3问题太多我买了2个一个裸一个盒装,先是盒装的坏了 换了一个后来裸机死机,拿去修过不了多久换回来的又烧坏了。。发热太高。

网友C:
我已經成功中繼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22336&extra=
超過1公里沒問題,但會干擾精靈2.4G的遙控,已經不玩了,怕造成失控墜機!

影片證明自己翻牆看吧 http://youtu.be/zRWhywTOnpk?list=UUPJRWNVHUeottm9vT7sVzPA

至於空中攝影拍照設定,必須把PROTURN OFF,攝影設定成1080/30 FPS,就可以開啟邊攝影邊拍照的功能,拍照間隔好像可以設定5,10,30,60秒拍一張吧!
就可以一邊攝影一邊拍照,設定成功時Gopro的影幕上會有攝影機+相機同時出現的圖樣!

网友:
是狗3+黑色,配的5S测试的

网友:
狗扑肉的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經成功中繼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22336&extra=
超過1公里沒問題,但會干擾 ...

是用什么控制的? 遥控器吗?  还是直接上天就开始同时工作呢?

网友:
买回来从来没用过wifi
拍照 有程序设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經成功中繼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22336&extra=
超過1公里沒問題,但會干擾 ...

我是精灵1,58的控,用中继器怎么连接狗3?

楼主:
GOPRO 拍照时一次能拍多少张??、

网友:
看您的問題?您是想直接用狗來FPV吧!
行不通的,影像會有延遲差好幾秒
一般都是邊錄影,邊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