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六轴炸机了

楼主(2014-07-25):
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3393778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6162&extra=&page=1

       今天换了块6S 6200mah的电池  915克 ,原来用的是 6S 10000mah  1470克  在小区飞的,没等到GPS正常,就姿态模式起飞,飞起后摇摇晃晃,切到手动,没平恒住,十几米高,栽倒草地上,摔断一个机臂,一个马达座。请大家分析下原因,是电池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是否机器重量改变,飞行器需要做哪些调整,恳切的希望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想问下大家,换不同重量的电池,飞控是否要做什么相应的调整,会不会影响飞机的稳定。

网友:
那么急去炸机干么?等个1分钟也不行吗?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A:
切到手动,从来没试过,手动就是不用飞控自己飞

网友B:
你这个电机座,我用过。震动大了后,会自己转动。导致电机不水平,炸鸡

网友:
你这个电机座我用过,震动大了会自己转动,导致炸鸡

网友:
等等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机座,我用过。震动大了后,会自己转动。导致电机不水平,炸鸡

有可能,也希望大疆的技术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在小区飞的,没等到GPS正常,就姿态模式起飞,飞起后摇摇晃晃,切到手动,没平恒住,十几米高,

自食其果

楼主:
是的,一直信心满满,非常自信,这下胆子搞小了,呵呵。买了2米管子,2个马达座,今天可以发出。

网友:
还分析什么啊  你自己都说了  GPS没有好你就起飞  能不出问题吗?要玩就要有耐心  看看灯正常后再起飞  快递都等了  这两分钟的事简直不是事啊  楼主自己想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切到手动,从来没试过,手动就是不用飞控自己飞

手动不是完全不用飞控,而是飞控只对角速率进行稳定控制,操控感觉跟直升机类似,但基本去除了耦合,比直机好飞一些。这种模式只用了陀螺仪数据,一般更加可靠,这个模式基本是为了救机设定的,LZ的应对策略很正确,有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关控了。。。。

网友:
炸机难免的,只要不退魔,炸机的可能会一直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一直信心满满,非常自信,这下胆子搞小了,呵呵。买了2米管子,2个马达座,今天可以发出。

摇摇晃晃中都起到十几米了?这个确实不应该,任何时候离地后先在半米高停一下,动动杆观察下响应看是否正常,然后再走。
不过没等到GPS收满就姿态模式起飞倒不至于炸机,上电后过快起飞是对稳定性不利,但应该不至于姿态摇摇晃晃,如果原来感度较大,电池变轻后倒是会引起振荡。可以等电机座换好后再用两块电池试试,查找下原因。

网友:
震动大了后,会自己转动。

网友:
告诫自己平时得偶尔飞飞手动模式,应急时用。。。特别时间久了没怎么飞直机,多轴坏手啊

网友:
飞前一定要检查好

网友D:
打飞机都经过n次的试飞后才定型生产出厂的,你这个试飞都不需要了吗,而且gps你不校正
飞起来后新机用手动的,真厉害啊,而且在小区试飞,没砸到人就是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不是完全不用飞控,而是飞控只对角速率进行稳定控制,操控感觉跟直升机类似,但基本去除了耦合,比直 ...

有的时候一键返航,落地点不一定那么准确,明明下面有树或其它障碍物,还往下落,这时,也只有手动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摇晃晃中都起到十几米了?这个确实不应该,任何时候离地后先在半米高停一下,动动杆观察下响应看是否正 ...

谢谢指点,修好后,仔细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飞机都经过n次的试飞后才定型生产出厂的,你这个试飞都不需要了吗,而且gps你不校正
飞起来后新机用手动 ...

说的对

网友E:
动力太大,机架太轻,造成转速低,震动加大,很难控制。
如果以上分析没错的话,你用1w飞的时候感觉会比这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太大,机架太轻,造成转速低,震动加大,很难控制。
如果以上分析没错的话,你用1w飞的时候感觉会比这 ...

是的,10000mah的电池飞的比较稳,换了6200mah的电池,才发生这个情况。2块电池相差555克,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0000mah的电池飞的比较稳,换了6200mah的电池,才发生这个情况。2块电池相差555克,有办法解决吗 ...

看来LZ 根本没有认真看大家的回复啊!那么多人指出你的问题你不反思,想这些不相干的事

网友:
安慰下,练习手动的重要性一直被忽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0000mah的电池飞的比较稳,换了6200mah的电池,才发生这个情况。2块电池相差555克,有办法解决吗 ...

换1344或1238

网友F:
电池轻了一般没什么问题,但是感觉是感度没调好,可能重的电池没问题,轻了就不适合了。姿态模式和GPS无关,不装GPS的就是姿态模式,不也飞的好好的么?现在半瓶水真多,瞎指挥。不过不等GPS就起飞的确该批评

网友G:
你换电池后有没有重新调机器的平衡,重心不对,起飞你靠手动修正能起来,但是只要一转向机器就开始晃,最后导致炸鸡。没有GPS的情况下也能起飞,只不过通电后还是等飞控自检过后在起飞,自检前不要动机器。电池我也经常有时候一块5200或是二块5200并联飞,也没有这种情况,关键的是重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池轻了一般没什么问题,但是感觉是感度没调好,可能重的电池没问题,轻了就不适合了。姿态模式和GPS无关 ...

这个说明楼主机机还没调正,急於求成的恶果,姿态模式只多了个定高功能,姿态模式不行切手动必炸,基本不应升空

网友:
这绝对不是gps之类的问题,是你的电机没有调至水平,如果电机水平不用gps最多是不能定点,但不会摇摇晃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换电池后有没有重新调机器的平衡,重心不对,起飞你靠手动修正能起来,但是只要一转向机器就开始晃,最后 ...

其实重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我的F450上试过给一个电机下面直接挂了3S 2200mAh电池,也就起飞瞬间倾斜不到10°,起飞后姿态模式跟不挂电池感觉几乎一样,就是偏航上吃力一些,但还是稳定地比较好。重量不同基本感度倒是会有差别,小机子上感度小,大机子上大,所以本身就调偏小一点,换电池也不影响。

网友:
一定要等稳定后在起飞

楼主:
我10000mah电池飞的很稳,看下以前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说明楼主机机还没调正,急於求成的恶果,姿态模式只多了个定高功能,姿态模式不行切手动必炸,基本不应升 ...

说的对,我也觉得是过于心急,试了2次,刚开始稍加油门,飞机都倾斜倒地,心想以前飞得很好,机器应该没有问题,一狠心,姿态模式下,加大油门,就出现上述情况。就是倒地的1,6号杆子,一个杆子折断,一个马达座断了,修好后,再仔细测试,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我也觉得是过于心急,试了2次,刚开始稍加油门,飞机都倾斜倒地,心想以前飞得很好,机器应该没 ...

若你早前飞没问题,这次换电出问题,就是平行问题了,10000电与6000相差几百克,若电池不是挂在重心位,那个飞控也平行不了,必然炸鸡,还有基本功不到位,一倾便出乱子,小白通病

楼主: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请高手(上将)给予指点!

网友:
机子出状况别强行升空,找原因,基本功不是快餐,要练基本功,见议飞直升机或多轴手动模式下练习,别太倚赖定高及gps模式,一切由手动模式开始

楼主:
这是练习手动的设备,可以在室内飞小四轴,就是飞机上天,一直是尾部对着自己,一旦尾部转向,没有及时回过来,心里可就慌了,就容易炸机。希望大家提供操作经验。

练习手动的

练习手动的

已经可以手动室内飞行小四轴

已经可以手动室内飞行小四轴

网友H:
找个没人的场地练习,四个方向朝向自己也能操作的话,恭喜你巳练成盖世神功,从此炸鸡远离你了

网友I:
飞越的这款机架的电机设计本意是把电调放在下面,可是炸鸡后电机座断裂会顺带把电调也弄坏的,这样就是损失电机 电机座还有电调的危险,建议电调放在中心板上 好好布置 不会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