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线切割DIY:心形符号切割视频

楼主(2014-07-25):
国产线切割DIY:心形符号切割视频

网友A:
屌爆了,控制部分怎么解决

楼主:
直接用的快走丝控制卡和脉冲电源,做了下小小的改动。

网友B:
套件不便宜 装好也不会用啊

网友C:
一小时多少平方啊

网友D:
神手啊 国产沙迪克

网友E(2014-09-03):
祝贺兄弟的机器没烂尾效果还不错啊.
建议把喷水压力在提高,同时在下面也喷水,速度还可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