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发一个拼人品的帖子

楼主(2014-07-25):
    刚刚联系了大疆技术支持,得到的解释个人觉得不是很满意,所以发一个帖子阐述我是多么幸运的同时也想魔友们可以观摩观摩评论评论!炸机是常有的,因为好歹经常积累人品,所以这两次炸鸡都是积攒了幸运在里面。               7月21日下午三点左右精灵2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炸鸡,视频名称:GOPRO357  炸鸡现象是直接飞的很稳的情况下直接失速坠落,坠落的同时螺旋桨并没有停转。那么我需要声明的就出来了,1、首先起飞前是满电起飞,所以不存在电压不足;2、关于干扰问题,这个问题我说我校准了磁场那么依旧炸鸡那么在看了第二个视频之后就不会怀疑是否是磁场问题了。3,固件问题,固件是最新3.04,这个不想再浪费口水。4、关于下降速率,可以严格的讲我个人的飞行习惯下降速度不会超过一米,大多数都是0.6米左右,而且下降也不是垂直下降,一般是采取斜线下降;第一个视频坠机时间大约在7分17秒的时候开始,当时准备围绕鼓楼刷锅,因为是H3-3D云台,云台方向无法锁死,所以第一次刷的时候画面一一顿一顿的,准备从新再来一次,当飞机悬停正在调整相机角度的时候精灵2开始下坠。半个小时候飞机被找到。晚上回到房间通电测试飞机无任何问题,在不放心的情况下拆开飞机重新检查飞机的电路板,电调,电机,飞控,GPS是否连接松动或者脱焊。以上均检查无误后重新装机。
    7月22日下午四点左右精灵2出现了第二次坠落炸鸡,视频名称:GOPRO456  针对这第二次炸鸡我个人真的感觉是拼了人品进去了,在这之前在同一个地方飞了三个起落,第四个起落的时候本想本想返航在4分05秒开始精灵2 开始犯病,直接又一次下坠!不到十分钟飞机被找到。还让某人摔了一跤。
    针对以上两次炸鸡,都是比较幸运,第一是没砸到人,第二是没给我掉到水里,第三是都在不高的地方坠落,机身所有东西都完好无损。第四是都在很快的时间找到了失联飞机。今天抽空联系了大疆技术支持,给出的答案是精灵飞机装了保护架超重了。建议减重!那么以前我飞的那些也超重了都没事,为什么这两天连续都出问题!还有针对这个超重的解释,以下链接会更好说明是否坠机是跟上没上桨叶保护器没有半毛关系。请参考这位魔友的炸鸡视频,人家没有桨叶保护器一样炸机,炸机情况与我类似,那么技术的解释就有点站不住脚跟了。该魔友论坛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1693     另一位魔友精灵2炸鸡视频及其帖子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640
    总上所述:精灵2炸机不是偶然,我身边的两位精灵2用户同样遭遇我同样问题!我不希望这精灵2是一个定时炸DAN,今天联系了技术并没有个我一个很好的解释,不过DJI还是很人道,首先问机器摔坏了没有,那如果摔坏了是不是免费维修呢,技术6跟技术5服务态度都还可以!如果是固件问题,那么就请早点解决这个固件问题!

网友:
觉得dji官方应该适时出品或集成带日志记录功能的osd,适合精灵等小机器用。。。

网友A:
对于桨叶保护超重问题,个人一直质疑官方这个论调,第一超出重量极少,第二动力设计之初不会不考虑冗余。。。
再者,楼主另一视频飞行在4分钟左右就出问题,和官方的后半程容易出问题,不符!
另外云台应该弄个保护,超过角度就进入,免得落地后拼命。。。

网友B:
很多老手都总结当云台出现异常的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了,又一个事例成为佐证…
云台一旦有任何不对劲,赶紧拼死迫降,别有任何犹豫

网友:
来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C:
你飞行时候有OSD,另外有把OSD数据录下来吗,现象和没电时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飞行时候有OSD,另外有把OSD数据录下来吗,现象和没电时差不多

精灵2安装的OSD MINI  OSDmark 2有点重不合适!不是电池没电了,电池电量是充足的!

网友:
炸机总是难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灵2安装的OSD MINI  OSDmark 2有点重不合适!不是电池没电了,电池电量是充足的!

不重,我朋友装了,闹市上飞一样没问题,飞行时间也没短多少。另外电的问题,一定要看实时的,下来再看肯定看不出问题,在地面的时候用电量小肯定够电,在空中用电量大又不同了。起码电量不足的时候,晃动的情况和你炸机的情况完全一样,至于其他情况导致这样的晃动就太清楚了。另外加个螺旋桨保护器超重我觉得这不可能,重不了多少,我加图传什么的还不比这几个东西重?另外它的电机负载的确也是个问题,5分钟下来保证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重,我朋友装了,闹市上飞一样没问题,飞行时间也没短多少。另外电的问题,一定要看实时的,下来再看肯 ...

精灵已经飞过很多次了,这两次炸鸡都是起飞前是满电的,而且单从炸鸡来讲,炸鸡时飞行时间都不是还很久,第一个视频才7分多钟,第二个才四分钟就出问题,电池没电一说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而且这两次炸机都是挨着的两天连续炸的!之前已飞过很多次,没有任何问题,前天晚上试飞测试还出现过掉高!

网友D:
楼主您好,你遇到的这种问题我们在持续跟进中,我们会尽快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老手都总结当云台出现异常的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了,又一个事例成为佐证…
云台一旦有任何不对劲, ...

那个只是一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你遇到的这种问题我们在持续跟进中,我们会尽快解决的。

谢谢!!!!因为不是个案!!!我是连续两天都直接掉落炸鸡,视频完好保留了当时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桨叶保护超重问题,个人一直质疑官方这个论调,第一超出重量极少,第二动力设计之初不会不考虑冗余。。 ...

呵呵,我们就姑且相信加装桨叶保护器会有影响,但是之前飞了很多很多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E:
视频一里面倾斜角那么大 为何机灵不会自己停机 不是有那个保护选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视频一里面倾斜角那么大 为何机灵不会自己停机 不是有那个保护选项吗?

那是wkm级别才有的,不过现在很多原来wkm有的功能,dji也在巧巧添加进去,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一里面倾斜角那么大 为何机灵不会自己停机 不是有那个保护选项吗?

其实第一个视频里面的精灵倾角并不大,你看见桨叶保护器出现在了视角中,第一是狗三中M模式稍微带点广角,第二当时镜头是水平的,出现桨叶保护器是很正常的。如果我镜头稍微俯拍一点就不会出现桨叶保护器在画面里面了,出现桨叶保护器的画面都是不要的画面。

网友:
之前说固件导致指南针错误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啥进展了~现在都是低飞,总是很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wkm级别才有的,不过现在很多原来wkm有的功能,dji也在巧巧添加进去,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比如?

网友F:
是不是失控原地降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失控原地降落啊?

原地降落下降速度会那么快吗,失控降落不是先返航到起飞点再降落吗,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

网友G:
看了你的第一视频,会展中心吧,飞机坠落的地方与你所起飞的地方有鼓楼挡着了,而且你所起飞的地方有树,估计信号也被挡了,可能出现失控,飞机好象要“回中”(说明书示意图画着失控后回中,这个回中我也没理解是啥意思,是不是说是相对于地面和飞机的高度值取一个中间值?呵呵,没搞懂),第二个视频,好象你在南花村附近飞的,你在往回飞时,好象也被建筑挡着失去信号了,出现失控,。。回中什么的,应不是电池问题,因我们在起飞时一般都会满电才有信心飞,你这两视频,飞的时间都不长就坠机了,应不是电池问题,有机会约起去飞?我和你都在一个地方,qq:249364434,交个模友,呵呵,坠机还好与地面不算高,万幸了,第二次没发生掉到巴拉河就不错了,真是人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第一视频,会展中心吧,飞机坠落的地方与你所起飞的地方有鼓楼挡着了,而且你所起飞的地方有树,估 ...

兄弟说对了一半,失控是不会发生的,图传效果是良好的,飞机一直在目测的范围内,第一个视频刷锅的时候是有点点挡着信号,图传信号良好,飞机云台都能受控,是不存在失控一说的!

网友:
你这情况有些怕怕哦,说不清那天万一。。。。不灵光了就惨了,找个宽阔的地儿再试试,开发区至下司左侧的道,快到下司时,左面有一条正在修的路(有围墙围着的),无障碍,无电线,好象停工的,地儿还算宽,而且很直,那儿试下,我在那儿试飞过650米远,高在200米左右

网友H:
桨保护问题,建议楼主取掉试试看!我也曾遇到过,取掉后就对了!

网友:
3D云台的效果不错,降到地面桨或云台在那拼命地打击,连我都心疼。问题不解决,彻底毁掉是早晚的事儿。希望大疆能发现问题,即早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第一视频,会展中心吧,飞机坠落的地方与你所起飞的地方有鼓楼挡着了,而且你所起飞的地方有树,估 ...

兄弟是凯里的?

网友G:
是啊,那个会展中心及湖边的弧形长廊是我设计的,我也在那儿飞过几次,今天又到巴拉河苗乡驿站玩时飞了下。

网友I:
我的飞机没装浆保护器上次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电量充足,螺旋桨没停,200高往下掉,人品爆发被树当了下基本没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那个会展中心及湖边的弧形长廊是我设计的,我也在那儿飞过几次,今天又到巴拉河苗乡驿站玩时飞了下。 ...

我是重庆的,去你们那里参加凯里旅游节。巴拉河还是多漂亮的,那天幸好没掉到河里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飞机没装浆保护器上次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电量充足,螺旋桨没停,200高往下掉,人品爆发被树当了下基 ...

看来真得安装一个OSD mark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桨保护问题,建议楼主取掉试试看!我也曾遇到过,取掉后就对了!

看来以后得多备几幅桨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失控原地降落啊?

失控的话,云台是无法进行操作的,你看第一个视频,我的云台是可以受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那个会展中心及湖边的弧形长廊是我设计的,我也在那儿飞过几次,今天又到巴拉河苗乡驿站玩时飞了下。 ...

设计得漂亮啊,下次来我就给朋友介绍:这是我们的模友XXX设计的,有面子啊

网友:
可怜的JJ啊,让我想起了杀了的鸡,最后的颤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那个会展中心及湖边的弧形长廊是我设计的,我也在那儿飞过几次,今天又到巴拉河苗乡驿站玩时飞了下。 ...

设计很漂亮

网友:
楼主跟我遇到的炸鸡方式一模一样。。。左右晃动的***下降。
因为我起飞的位置是20楼的天台,飞机炸鸡的时候也是离高楼很近的距离。
而且在炸鸡前 ,我裸机飞行的时候也碰到这种状况,但是飞机剧烈摇晃后自动平衡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高楼附近的乱流让飞机失去了平衡,满载后飞机过重,导致炸鸡。。。。
我个人觉得有一下原因:
1.飞机过重。
2.突然的气流冲击
炸鸡后,我带去山里飞了 2块电池,无保护浆,起飞到落了下 飞了10分钟,30%就落地了。2块电池飞完都还太平。
同时希望大疆给个合理解释。。。

网友:
炸鸡总是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