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6050 求教

楼主(2014-07-25):
新买个小飞机 6050 一直都在家里玩玩航线悬停 今天拿到外面去飞 航线飞远一点后就炸 还以为是技术原因呢不过想想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自己查找后找到原因 ,只要飞机离
遥控器
超过6米后 飞机就一抖一抖的 就跟失控一样 最后侧翻炸鸡,难道是遥控距离就是这么近么?还是设置问题?遥控用的飞机自带的控

网友A:
接收板不是A7105的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板不是A7105的版本吧。。。
这个我还真不懂啊,就是老款的6050

网友:
先从简单方面入手,检查天线和电量

网友B:
刚买的鸡都成这个问题,直接联系商家换新机

网友C:
检查飞机上的线,也重新插拔一下,不过新买的就自己退货换吧,我也用原厂控飞,远的没试过,因为觉得没意义,姿态看不清,不过上次楼下绕小花坛转几圈航线没出问题,差不多20x20米

网友D:
可以联系卖家修修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