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 KV1400配多大的浆合适?

楼主(2014-07-25):
新入朗宇2216 KV1400电机一只,打算做尾推使用配8*6浆,但电机发热厉害,请问有用过此KV的兄弟我这个浆配的合适吗?另外此KV的拉力或推力3S情况下有多大?还有请问有没有适合尾推的反浆?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配8寸桨一般是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尾推机电机不在桨的滑流中,地面测试的话又得不到迎面气流的冷却,所以温升很快。当然了,高KV电机不宜用负载高的桨,如果你用的8x6桨是慢飞桨,那确实不太合适,换XXD那种橙色的***直驱桨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或者APC马刀桨也可以

网友:
其实可以配 9060的桨 2212+8060是最效率的配置 2217 可以再上大一寸的

网友:
8  9 都行

网友A:
1块1根的XXD 红色大孔桨。话说尾推鸡用这么低KV的动力组合干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块1根的XXD 红色大孔桨。话说尾推鸡用这么低KV的动力组合干嘛啊

谢谢你及所有兄弟的回复  选这个KV的初衷是想既可以拉也可以后推   在2216里面还有个KV是2400的 但这个只能后推不能前拉  所以才选的KV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