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V2下降过程中抖动现象问题

楼主(2014-07-25):
零度X4V2,一米轴距六轴,设置升降速度每秒两米,模式为速度模式,感度50,晃动补偿90。飞机飞行平稳,但是在下降过程中飞机出现抖动现象,这时停止下降飞机会变平稳,再下降时飞机又会抖动,下降极为缓慢时才不会出现抖动。飞机设置升降速度每秒两米已经够慢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应该怎么解决啊?还有手感模式有速度模式和姿态模式两种,我一直用的速度模式,请问这两种模式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有时候也这样

楼主:
我一开始是自己做的四轴,用的是同样的一个飞控就没问题,上下动作特别大使劲折腾都没事,这个大六怎么就不稳呢,也不敢做大动作试,太贵摔不起。请问你什么轴距飞机,感度补偿都是多少

网友A:
晃动补偿降低一点试一下

网友B:
下降过程中动力不足,都会晃动。和飞控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动补偿降低一点试一下

刚问售后回答是晃动补偿调高一点试试,晕了,售后出来说句话,给大家科普一下,常见的现象讲解一下大家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问售后回答是晃动补偿调高一点试试,晕了,售后出来说句话,给大家科普一下,常见的现象讲解一下大家学 ...

高低试一下就知道了,你说下降极为缓慢才不会抖,那***爬升呢,会不会抖?这些个参数不同厂家都起个不同名字,不试试一开始确实不知道它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低试一下就知道了,你说下降极为缓慢才不会抖,那***爬升呢,会不会抖?这些个参数不同厂家都起个不同 ...

其实挺简单,按照说明书来,晃动补偿太低会晃动,太高会高频颤动。只要区分出自己的飞机是高频颤动还是晃动就行,我的难点就是不知道飞机是颤动还是晃动。我看着我的飞机下降时是抖动,频率大概是每秒四次。不知道属于那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过程中动力不足,都会晃动。和飞控无关。

有道理绝对老手的经验

网友:
求视频,想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挺简单,按照说明书来,晃动补偿太低会晃动,太高会高频颤动。只要区分出自己的飞机是高频颤动还是晃 ...

幅度不大吧,每秒4次应该是幅度较小,这种就是参数过大了,它这个晃动补偿应该是大疆的基本感度,小了下降过快会大幅震荡,频率低,大了会小幅震荡,频率高。下降太快一般都会振荡,因此旋翼此时转速较低,转速的改变不足以使飞机姿态平衡,但2m/s的下降速度绝对不快,你可以谨慎调一调。

网友:
起飞油门多少?会不会是动力不足?

网友D:
在这看到了马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看到了马哥~~

你是??揍啥内?你也经常在这混啊?

网友:
我的也是晃动特别厉害,每秒有十几次吧,机架晃动的特别厉害

网友:
而且起飞和降落飞行过程都晃动的厉害

网友:
我的6轴调的4米每秒的下降速度,但是每次降落飞机的速度都没超过1.5米,有点吓人啊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U3NjY5MzEy==.html上个周末拍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