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G7按空格不能重置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我玩G7一按空格出现如图中所示,不能重置飞机,求大伙帮忙!

网友A:
很简单,只要拔去控和USB(模拟器)线的插头,再重新插上就好了

网友B:
出现这个节目时肯定不能重置的,教你个方法,打开软件的时候先不要接遥控器,加密狗插上就好了。进入模拟器之后看到飞机了,再链接遥控器即可。

网友:
楼上个个都是模拟器高手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只要拔去控和USB(模拟器)线的插头,再重新插上就好了

请问是拔遥控器和狗之间的插头还是把狗和电脑分开呢,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节目时肯定不能重置的,教你个方法,打开软件的时候先不要接遥控器,加密狗插上就好了。进入模拟器 ...

谢谢,回去我试试

网友:
遥控器和狗之间的插头

网友C:
关控再开也可以,偶尔会出现一次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控再开也可以,偶尔会出现一次这个情况

我是每次只要按空格必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每次只要按空格必出

因为你没有正确reset过

其实原因是因为:为了防止盗版用户(咱们都属于盗版),软件故意设了个坎,就是玩几次之后,让你按一次reset。盗版用户没有reset键,这样每次都会重新提醒你
我试验发现如果关闭遥控器,相当于给出一个reset信号,如此一来就不会被软件为难了

网友:
直接切换下模拟器的遥控器就好啦,来回换一次就OK

楼主:
已解决,谢谢前辈们的帮助

网友D:
我也是炸机按空格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