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的IMU晃的时候有嗒嗒的声音?

楼主(2014-07-25):
以前没注意,返厂回来后,拿在手上晃,有轻微的嗒嗒声音,请问技术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但不建议这样晃动,这样会让里面的原件碰到外壳的。。另外损害减震棉。。。

楼主:
哦,谢谢,我还以为是不是有东西在里面,开始没注意

网友A:
你好,声音是否很明显?请勿自己拆开,首次是否先观察状态是否正常,再投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声音是否很明显?请勿自己拆开,首次是否先观察状态是否正常,再投入使用

声音倒不是很显明,就是慢慢转动IMU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就会有嗒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