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3-3D安装调试问题

楼主(2014-07-25):
刚入手精灵2+H3-3D
精灵2试飞正常,H3-3D安装后,一通电,
云台
就开始来回乱晃,不知道哪里接错了
精灵2的调参软件里找不到H3-3D的配置,H3-3D的调参软件又不支持不带GCU的H3-3D,怎么办?
急用,时间紧,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A:
最好发段视频看下,初期那个动来动去是自检,如果自检后依旧,尝试更新固件,如果还不好,返厂。。。。。。。

网友A:
另外精灵2的调参是里有针对h3-3d的设置的,最好对比手册仔细查看。。。

楼主:
是不是不装gopro,严重不平衡?

网友B:
不装相机肯定不行的,小心烧坏了

网友C:
楼主您好,必须要安装好相机以后再给云台上电。

楼主:
装了gopro还是一样的,估计传感器坏了,已联系大疆客服,准备返厂,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