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25):
之前炸鸡了 换了大桨 尾桨 主轴 横轴
现在问题是 不上大桨和尾桨震动就很小 1000以内 大桨和尾桨任意上一个震动就2-3000 大桨和尾桨都做过平衡了 方法是用磁悬浮那种桨平衡器 桨上贴胶带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大师们应该知道

网友:
我的是 没摔 十字盘 处侧版断了。换了侧版。问题就来了。不上大浆油门在30% 时。装上尾浆就震动很大。不装尾浆全油门也不嘛手 装上尾浆就震动很大 。尾轴换了2根,尾轴承换了,尾浆夹座换了,主轴和主轴承换了。都不行。 尾波、旋翼头。尾桨夹总成都换新的了 。找不出原因。最后买新的

网友:
大哥,不带大小桨1000以内震动也很大了好吧! 正常情况补带大小桨震动300以内! 仔细检查一下轴承,中联有没有弯

网友B:
大浆夹轴承!尾浆夹轴承!

网友C:
机械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D: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E:
不装控制在100左右差不多。你要排除法,先取掉尾管,看机身前面震不,慢慢来。有时候多炸几下说不定就炸好了。

网友F:
一般震动都是机件装配不到位或者有磨损导致的,只能仔细排查

网友G:
估計由馬達齒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