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61寸的三D机 动力配置

楼主(2014-07-25):
61寸的三D机   我用的是双天5060  470kv的电机   好赢80安电调   但是桨我配不好,官方推荐的是 5s是用16*10的奖    6s用的是 15*8的奖   如果我用6s  16*10得奖会不会烧掉 电机  活着电调

因为前两天  我用好赢40的电调   浪语2212  1400kv的电机  用的是8040的桨  已经烧掉了两个电机   所以我担心这个双天的电机  怕给烧掉  因太特么贵的  所以大家帮我研究研究   谢谢了

网友:
你买怎么低kv值的电机干嘛,这样不好配,不会烧的,论坛打字不方便,要想了解加Q:2462872234

网友(2015-02-22):
我的5050 480kv    用的是15X7的桨,一样妥妥的,何必用16寸的呢

网友A:
朗宇2212 KV1400,搭配8X4桨,我怎么飞起来爽死?而且是30A电调?
我的轻木机用的是双天5050 EA8 KV535,15X8桨,稍显过载,但这配置很多人飞过,没任何问题。楼主可以先找个15X8桨试试,保险些。我觉得用16X10桨问题也不大,但不敢保证。实在不行问论坛的宇果,3D狂人,KIDNIAO等人,他们是高手。

网友(2015-04-04):
和楼主同款,有点后悔应该买410KV的,低KV配大桨3D桨效高.不能配16寸桨,电机温度能达82度,你要半油飞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我有个5060 335KV 的装在70E飞机上 桨用的17*10 的   你这个 最少也要16*8的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2 KV1400,搭配8X4桨,我怎么飞起来爽死?而且是30A电调?
我的轻木机用的是双天5050 EA8  ...

又遇见压气机哈哈哈哈,又一次完美的观点重合。

我也是郎宇2212 KV1400 的ANGEL。并且用的是1047的HY大孔桨。配的是XXD的30A电调。爽暴炸有没有???但是没有烧电机。电调都没有烧。附上视频:

爽暴炸有没有看那个启动加速。而且此电机被摔无数次。现在连轴都没有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遇见压气机哈哈哈哈,又一次完美的观点重合。

我也是郎宇2212 KV1400 的ANGEL。并且用的是1047的HY ...

你用1047桨啊?我只用2212 KV980的搭配过1047桨,后来放弃了改用2216电机。不过你用着没什么异常倒也没啥,只是听说如果搭配偏大的桨,也即是厂家不推荐的大一号桨的话,电机发热厉害,有可能磁钢会因高温退磁,导致电机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遇见压气机哈哈哈哈,又一次完美的观点重合。

我也是郎宇2212 KV1400 的ANGEL。并且用的是1047的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