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taba FASST 2.4GHz 跳频信号实测图解 ◆

楼主(2014-07-25):
◆  Futaba FASST 2.4GHz 跳频信号实测图解 ◆

2.4GHz遥控普及好几年了,早就听说Futaba 的FASST 2.4GHz 信号使用了跳频技术,一直好奇它到底怎么个跳频法? 今天得闲

,拿频谱仪实测看看。

*) 被测遥控发射机: Futaba T8FG,早期批次货,非S版。

*) 频谱分析仪:RIGOL DSA875,7.5GHz带宽,测量2.4GHz信号不在话下。

*) 接收天线:很简易,简易得跟我们的接收机一样,切一段导线即成。
导线外露部分长度L= λ/4 = 2.99*10^8/2.44*10^9/4 = 30.6mm。(之所以取2.44,后面有原因)。

T8FG开机,频谱仪适当设定,在2.4GHz附近很快找到遥控信号。
这跟谱线并不会在一个地方老实呆着,而是一会儿跑到这:

一会儿又跑到这:

(左边的鼓包不用理会,那是周围的WiFi)

谱线尖峰就这么跑来跑去,变化速度非常快,人眼难以分辨。

于是再加一根迹线,做峰值保持,所有出现过尖峰的地方都会被顶上去并保持在那里,见紫红色迹线。

现在清楚了。FASST的发射频率并非随机,而是有固定的信道,它们按某种算法在这些信道之间跳跃,永不停歇。

展宽,清清楚楚可以数出来,共有36个信道,T8FG的发射信号每次必然塞进这些信道中的一个,然后跑掉,塞进另一个。

打开 Marker,读取各种数据一目了然:
*) 最低信道约在 ch1=2.405GHz,最高信道约在 ch36=2.477GHz,
*) 中心频率在2.44GHz多一点点。
*) 信道间隔约为2.05MHz。
*) 所有信道共占用约 74MHz 频谱宽度。

希望对你理解 2.4GHz 跳频技术有一点点帮助。

网友A:
现在好多控为了防止相互干扰 都用了跳频技术 话说楼主这台频谱仪不便宜啊

网友:
专业,学习了。不知道T8FG使用的什么无线芯片,这种跳频解决方案应该是芯片提供的,纯软件来做的话很复杂。

网友:
433M openlrs 跳频只要50块的SDR就能查看了,只是50块的没法看2G以上的。

网友:
想知道,发射机这么跳来跳去的,接收机怎么处理的?发射机上一帧中植入下一帧的频点信息?

网友:
看不懂图片  不过感觉很专业的分析

网友:
更想知道x-bus的编码方式。。
s-bus的***都有人做了、、x-bus落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控为了防止相互干扰 都用了跳频技术 话说楼主这台频谱仪不便宜啊

LZ这个牌子RIGOL也算国产名牌了,

这种频谱仪一般都用安捷伦的,搞通信的公司都是标配,价格也是普源的数倍~~

话说LZ的台子上都是RIGOL的仪器啊,不会是rigol公司的人吧

网友:
全部都是普源的仪器,楼主设备够精良,干脆把几大品牌的也测一下,做个对比,让大家选控时有更多参考

网友:
希望楼主测试FRSKY

网友:
仪器好先进!

网友:
先留个爪印,期待有T14SG的测试帖!

网友:
请问一下外露天线长度为什么有要求的呢?还有能不能多测试几款发射机?

网友:
希望楼主能测下 frsky的  实际使用 效果很不错 不知道频谱分析是什么样,求解.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 现在了解了他的技术~futaba的技术是牛逼  所以一直都卖的那么贵~看来是有原因的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说futaba有36个信道可以使用 每次都是按次序的发射接收每个信道 然后再跳到另外一个信道,总是在不间断的跳,即使某个别的信道被干扰 也会很快的跳过去 就算36个信道中的35个被干扰 只有一个信道可用也完全不会失控 因为跳的速度非常快。

这技术确实牛逼啊~

网友:
很有看点!!! 楼主继续

网友:
不明觉厉,帮顶

网友:
口水设备

网友B:
基本所有2.4G的遥控都有跳频技术了,非futaba专有

网友:
专业@!赞一个!

网友:
设备一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所有2.4G的遥控都有跳频技术了,非futaba专有

嗯,是的。有人说了是F专有吗?

网友:
请教楼主,能否解释下上面给的计算接受天线的公式,还有这个公式适用于接收机吗?我的接收机天线坏了

网友:
真希望有人能发一个MZ-24的性能测试报告。用这控的人和买过的人,都被这诸多的功能搞的赏心悦目,但就不知道它本职工作到底做的如何。

网友:
不明觉厉,长知识了!!

网友:
说实话,看得我是一头雾水,但非常明白---遥控器要用好的!

网友C:
楼主楼主求助求助,帮个忙,看这帖子就知道遇到大师了,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想换个控,3选1,华科尔 12S,福斯 I 10,天地飞9。选这三个原因就不说,楼主也可能觉得这三个不入法眼,不知道哪个最好也行,告诉我哪两个更差,一定回答我,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楼主求助求助,帮个忙,看这帖子就知道遇到大师了,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想换个控,3选1,华科尔 12S,福 ...

是我就算最便宜的,天9飞固定翼用的也挺多,呵呵!因为多半你以后会换的!搂主的测试值得你重新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就算最便宜的,天9飞固定翼用的也挺多,呵呵!因为多半你以后会换的!搂主的测试值得你重新考虑!

谢谢,如果选个2千-3千的控,不是日本的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楼主求助求助,帮个忙,看这帖子就知道遇到大师了,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想换个控,3选1,华科尔 12S,福 ...

碰巧这几个我都没用过,也没见过,周围朋友手里也没,,,山高水长...有朝一日有缘相逢的话一定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