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架水机卡塔琳娜组装完工,择日首航。

楼主(2014-07-25):
这架卡塔琳娜买来一个月了,由于工作太忙,今日才全部组装完毕。
电调、接收机、舵机线接头部分已做了防水处理,准备择日首航。
由于首次玩水机,没有经验,还请飞过此机的模友们给指点一下,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或哪些方面还需要改善,谢谢!
原厂配置,电池用的是3S 2600mAh 30C,起飞重量935g。

网友:
很漂亮啊,没玩过。

网友:
漂亮的的水机

网友:
听说就是这机子材料太脆太拙计~~~~

网友:
刘老师鸡鸡帅

网友:
玻纤版的不错

网友:
电子设备适当的防水用704吧。电子设备只要防水好了,不怕炸水里的。其实在水里炸很难炸的坏的。

网友:
原装电机不好飞,力量不够!滑跑要把握好。要不拉手起会失速的!换成双狼宇2216会好飞很多!

网友:
样子很好看!

网友:
这个飞机太脆弱!!!EPS   起飞的时候 螺旋桨还会打水!!

网友:
你的电机位置要后移 要不螺旋桨打水 根本上不了天!!!

网友:
带一架救援机

网友A:
这机子新机的时候好飞 只要一个重降·· 底板肯定会大漏水  底板的泡沫很差劲 我的就是这样·· 这飞机起飞有难度  就跟楼上有位仁兄说的一样  起飞会打水···  原装三叶桨就是渣·  建议还是换成两叶的

网友B:
呵呵,跟我的一模一样,,

200来块买的吧。。。这个水机,很漂亮的说。
装起来也费事一些。

1,桨要换,送的那几个桨就不要指望了,软得跟小日本似的。。
2,飞机的尾部的水刀,要没入水中,不然从水上划出去之后,来几阵风不停的话,你就不要指望一会能开回来。
3,底部最好是透明胶粘一层,这样防水,起滑。
4,机翼两边一定要做好拉杆的加固。。
5,最重要的是,,起飞那一下。。不留神就一个失速倒摔。

此机最大的败病就是,装上轮子,陆地上跑就最好了,,,动力配置上好像没有考虑到在水里的起飞那一下的阻力和速度。。
。动力是个问题。

【呃。】一不留神打了这么多字。。。。。。。应该够了。

网友:
呃。。。时隔两年了,,刚看到时间。

网友:
可以看看热闹。

网友:
祝首飛成功!

网友:
玩水机必带救援船,而且必须在飞机首飞之前先把救援船的操控技巧练熟

网友:
这机机易失速

网友:
我有一台就飞2次就88了起飞时候左右方向难打 一个桨打到水  下架失速 烧了电机现在在睡觉 了 没有修  这个飞机好看是好看   现在才知道 重心尽量往后一 不能起飞打水 水上转弯那个弯大的不要太大了    下降控制速度不能头往下  重心往后点

网友:
我是来拿积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跟我的一模一样,,

200来块买的吧。。。这个水机,很漂亮的说。

感谢“浪天涯迹”的经验分享!

网友C:
这个要顶一下,从塞斯纳,到水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顶一下,从塞斯纳,到水机,嘿嘿

小张,还没有升上将啊,好久没见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新机的时候好飞 只要一个重降·· 底板肯定会大漏水  底板的泡沫很差劲 我的就是这样·· 这飞机起飞 ...

两叶浆用几寸的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叶浆用几寸的比较合适?

我目前用的两个2215电机  搭配的是乾丰的 8045正反桨  还是会有点打水·· 前提是飞机两边一样重的话就还好·· 打一点点水的话  加大油门 能滑跑以后就没事了 就能顺利起飞了  还有就是这个飞机只要机舱进水了就不好飞了 水会漂来漂去·· 飞机不稳定···

网友:
刘老师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
我找了好久都沒找到, 你知道那裡還有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张,还没有升上将啊,好久没见你了。

老师呀,我这个上将难了,大四了,要实习,准备上班,还要写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毕业答辩,这以后的几个月,够我忙的了,现在是得空就上论坛看看,与时俱进,再忙也不能丢了自己的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的两个2215电机  搭配的是乾丰的 8045正反桨  还是会有点打水·· 前提是飞机两边一样重的话就还 ...

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挺漂亮的飞机!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一架,那哥们一直放着不敢飞,看到那么多回复,看来可以劝他别飞了

网友D:
电机容易进水否?

网友E:
求电装防水教程帖子。准备改造塞斯纳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