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6M GPS 大家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4-07-25):
说说怎么样?

网友A:
还可以 精度可以到2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 精度可以到2米左右!

精度这么牛,都可以军用了

网友:
不错,我的APM就用这个,精度2米左右,找星10几秒定位了。

网友:
只要是6M 6H
都差不多
不同厂家 只是 用的天线或是 板子不一样
无所谓的
一般10多块的天线和100来块的 我看啊差别不大

网友:
我的也使得

网友:
有用在直升机上的吗?

网友:
一直在用6m,没有比6h差,放心用吧,naza也是6m

网友:
看到这个我就更放心了,今天刚买的6M

楼主:
OK  感谢各位

网友:
你图片的是6HGPS 带罗盘的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