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米特 售后还是不错的 希望客服能够改进

楼主(2014-07-25):
已经跟他们售后协商完毕 同意给换一块新版

网友:
拿个电烙铁自己重焊就好了,也许是自巳拨插USB弄挂的,新的都很紧,GPS拔掉插座我都试过,自己焊焊便行

网友:
楼主用微距拍个大图看看座子和板子,是脱焊还是拽掉的一看便知了

网友:
这个microUSB接口,本来设计在这里就容易撬掉。microUSB公口上的小勾子在拔出时很容易撬动基座,特别是裸板,如果不事先提醒,新手基本上是拔一个毁一个。以后裸板上插拔这种接口要小心了。

网友:
自己焊下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拔的时候不小心弄好坏的  很容易撬坏的  付运费给你修 这个很zhengc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具体是怎么坏的。如三楼所说,用微距相机拍清晰图片看看。可能设计不好导致不牢固。

网友:
楼主 不要一味的怪卖家 ai世纪的东西是不错的  那个usb口本来就这样 容易掉 插拔的时候要小心

换句话说 如何你没插过usb口 他会自己掉下来吗  所以间接原因是自己  现在都是贴片机焊的板子 焊锡量本来就少  用容易用力过猛拔掉

网友A:
玩开源。。还是买个3DR授权的APM正版吧,靠谱得多。。。

网友:
店主的东西是不错的 宽容是金 相互体谅

网友:
买过这家店的,用到现在,不暴力没那么容易坏,有壳的比裸版要好,我的飞机炸鸡飞空没事,云台控制版BGC(通用狗台)反而电容连同基板上的铜箔都断掉了还有几颗电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开源。。还是买个3DR授权的APM正版吧,靠谱得多。。。

大哥就是又米人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当口焊上,比你寄回去便宜

网友:
鄙人有闲置高品质弯针带壳apm飞控一枚,欢迎收购

网友:
那个头我也掉过,普遍都容易掉,用个尖头烙铁自己焊上就可以了。掉的原因一部分是设计问题,另一部分就是质量问题,不过都那样。

网友:
帮顶  万事以和为贵

网友:
这店家态度真差啊。

网友:
这种都这样,买回来检查没问题后第一时间用热熔胶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