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与直流无刷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7-25):
百度了两天关于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与直流无刷电机有什么区别?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众说不一。还是回论坛来讨教吧。

网友A:
永磁同步电机按反电动势为正弦波的叫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反电动势为梯形波的叫直流无刷电机,
正弦波可以驱动这两种,矩形波驱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噪音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磁同步电机按反电动势为正弦波的叫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反电动势为梯形波的叫直流无刷电机,
正弦波可以驱 ...

供电的波形是什么。反电动势就是什么波形。与电机没关系吧?比如直流无刷电机用正弦波电源供电。他的反电动势就是正弦波。反电动势不会是为梯形波吧。

网友A:
反电动势由电机结构决定的,根据用途优化成正弦波和梯形波两种,
优化成梯形波的力度大,适合做动力
优化成正弦波的运行平滑,适合做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电动势由电机结构决定的,根据用途优化成正弦波和梯形波两种,
优化成梯形波的力度大,适合做动力
优化 ...

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电机结构不是完全一样地。转子磁铁形状不同。

网友:
误导,正两种电机其实没有本质性区别的。
有刷的靠电刷换向
无刷的电子换向
同步电机靠交流电拖动,其实和电子换向类似,只不过平稳度是差了点儿。

楼主:
呵呵。还是众说不一呀。

网友(2015-07-01):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都是同步电机,首先所用电源不同,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使用交流电,一般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据多,单相的也有。在过去是很难改变转速的,因为交流电的频率是固定的,三相120度位置定子线圈的旋转磁场速度也就固定了,近年随着变频技术的发展,得以使交流电机也能随意变速,但是仍然不如直流电机变得随意,变得自然,变得痛快。而直流无刷电机,使用直流电,靠位置传感器、霍尔元件测定定子位置,然后控制器产生断续的方波直流电,进而产生旋转磁场,拖动永磁定子旋转,功率因数高不会影响电网质量,虽然2者内部结构用肉眼看很相似,而且都是靠定子产生旋转磁场拖动定子旋转。但是使用的电源种类不一样,原理不相同,所以2种电机是有本质差别的。不过这两种电机 都是好电机!比交流异步机,直流有刷电机好多了!还望高手挑错指点!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有本质的区别,交流同步电机的槽数与永磁铁的极数比为1:1,即,每一个槽对应一块磁铁。而三相无刷电机的比为:3:2,即三个槽对应两块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