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22,首飞失败!!!

楼主(2014-07-25):
花了几天时间做好的飞机,结果摔了,理解错误,升降舵设置反了,而且感觉飞机也比较重,一个人慢慢摸索吧

网友A:
继续加油,坚持不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加油,坚持不懈

重新再做,电池摔了一下,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B:
没事,不要气馁,修好了可以继续啊,反正伤的不是很重!你的配置是什么,飞机的翼展多少

网友C:
我昨天也做了架。联系把电池放上面。我现在差不多可以飞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也做了架。联系把电池放上面。我现在差不多可以飞20秒。。。

嗯,失误了,电池在下面,考虑不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不要气馁,修好了可以继续啊,反正伤的不是很重!你的配置是什么,飞机的翼展多少

翼展72,2212 kv2200,电池1350,6040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失误了,电池在下面,考虑不周全

我就是把电池放下面了,然后炸了一次电池就皱了。。。而且线有些短,果断把电力坐切掉,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把电池放下面了,然后炸了一次电池就皱了。。。而且线有些短,果断把电力坐切掉,前移。

来自安 ...

明天再做个白板机,减轻重量

网友D:
电池还可以用

网友:
头轻。电池在往前放5CM  最好是1500的电池。

网友E:
一定要调好重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翼展72,2212 kv2200,电池1350,6040桨

能不能给我一份图纸啊,我想去打印,自己也做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我一份图纸啊,我想去打印,自己也做一架

周一怎么样,图纸在办公室电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还可以用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一怎么样,图纸在办公室电脑里

好的,是什么格式的?A4拼接的还是什么

网友:
反舵电池可惜了,飞机还好没炸

网友:
你要相信失败是成功他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调好重点

重心我按模型标识的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