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550非常奇怪的现象,居然修正是反的???

楼主(2014-07-25):
LOGO550 MINI VBAR  设置后,为何倾斜盘前后,左右修正都是反的,求大师指教。
设置数次依旧。
接线没有问题。
使用的是617接受机,YGE90电调,亚拓610舵机

网友A:
在校准遥控器各通道那个界面,要求设置界面上提示的打舵方向,一定要控上和软件界面一致!

楼主:
这个的确是反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校准遥控器各通道那个界面,要求设置界面上提示的打舵方向,一定要控上和软件界面一致!

这个的确是反的,请问怎么办呢?

网友:
在遥控器里设通道正反,使其和调参界面的通道方向一致!

楼主:
设置完毕,谢谢指教

网友:
一定是舵机正反向,可不要设定成摇杆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