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x飞控普及版,前后左右飞行都非常不错,但是边前进边转弯的时候屁股甩的特别远

楼主(2014-07-25):
如题,调什么感度合适

网友A:
什么感度也不用调,转弯时押点副翼就不甩尾了,练练八字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感度也不用调,转弯时押点副翼就不甩尾了,练练八字航线。

谢谢您的建议,我是以前飞精灵8字航线很顺畅,飞xa650总感觉转向的时候甩尾甩的厉害,可能是练习不够吧,我试试

网友:
旋转感度高了。 慢慢试着调低。 高了的表现为。慢慢打杆前飞。尾巴会稍微跟着响应。

网友:
吧直飞练好 飞这个 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