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螺距如何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25):
新入10C,设置螺距时,在油门锁定状态,不能实时反应普通状态的螺距,如果普通状态,那螺旋浆就会转动。请问,如何在螺旋桨不转的情况下调整螺距曲线,并且还同时能用螺距尺测量,求解呀,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
油门锁定可以调螺距啊,你是不是固定翼模式还是哪没选对哦

网友A:
熄火开关或把电机线拔了。

网友B:
在油门锁定状态下按普通模式的要求调螺距,然后把螺距数据抄到普通模式下,再回来该油门锁定需要的螺距,油门曲线也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或把电机线拔了。

熄火开关是个办法,搞定了,多谢提示!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油门锁定状态下按普通模式的要求调螺距,然后把螺距数据抄到普通模式下,再回来该油门锁定需要的螺距,油 ...

也想过,就是感觉太麻烦了,用熄火开关好像更方便.感谢恢复 !!

网友:
用熄火就可以了,油门锁定有自己的螺距,这是熄火和锁定的最大区别

网友:
最好还是把电机线拔掉,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