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线问题!

楼主(2014-07-25):
以前是K8和华科尔的接收器,换了这个TFR8SB以后,实在不知道怎么接线,求教了!最好详细说说陀螺仪和接收器具体的接线方法!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把接收机SBUS接在KB的SBUS通道上(具体哪个通道看VB调参 我记得是C吧或者是A反正不是B) 舵机一样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接收机SBUS接在KB的SBUS通道上(具体哪个通道看VB调参 我记得是C吧或者是A反正不是B) 舵机一样的接 ...

RXC是吧!那电调接那里?好像这个接收机最多两根线,或者电调接到K8上,就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电调接那里?您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RXC是吧!那电调接那里?好像这个接收机最多两根线,或者电调接到K8上,就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了!但是我 ...

VB的电调输出口啊

网友:
参考vbar SUBS接线即可

网友:
s-bus单线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