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X-Rotor四轴电调测试(不断更新)

楼主(2014-07-25):
好盈X-Rotor电调收到

外观比传说中的漂亮些

开苞前的

防伪标贴和出厂时间标签

感觉很精细的做工

说明书

看看电源线细节

推测电源线是18#硅胶线,承受电流在22A,这虽然和电调标准的40A想去甚远,但个人经验,用于驱动低KV电机,一般四轴都在20A以下,而且,较细的硅胶线也容易布设些。对四轴专用电调来说,良好的线性和响应速度比粗的夸张的硅胶线更有实际意义。

楼主:
借用先前模友的拆解信息,4934N,猜测如果就是NTMFS4934N,

应该2个场效应管的并联输出,参数只百度到了这点,147A?不知道是什么条件下的参数,不太懂了,很高端的感觉,期待高手解读;
“30V,17.1A”,应该是靠谱的,两管并联,电调负载能力应该可达35A,接近40A的样子,可以耐受6S的电压,0.0022ohm应该是不错的低内阻,期待带来的凉快感受

待续

网友:
还行.香蕉母头露头了

网友A:
线是16号  不是18

网友B:
你好,X-Rotor 40A 电源线为16号线,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X-Rotor 40A 电源线为16号线,楼上正解!

是这样啊,正如我预期的,电源引线就几乎不会形成承载能力的瓶颈;
如前所述,我不认为超标配置引线才代表好电调,适度粗细的引线对整机布线的整洁和重量控制都有好处的,况且,有限的引线过载,只要控制好散热,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正如我预期的,电源引线就几乎不会形成承载能力的瓶颈;
如前所述,我不认为超标配置引线才 ...

正解!线材占据电调总重量相当大一部分,用过大号的线会让电调明显增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是16号  不是18

经过线芯导截面比对,的确与手边16#硅胶线接近;

已经初步架台、全负荷桨、迅捷抖晃摇杆测试,(配置朗宇X3508  580KV、1555碳纤桨、4S5000MAH锂电)中、高两种进角均无堵转,也许是我被堵转搞怕了,过敏了感觉高进角似乎更保险点;
测试视正在整理;经过主观比对,感觉响应速度非常好,和本人使用过的BLHELI固件两款电调(20A窄版及30A4IN1)、simonK固件蜘蛛及最近的新固件蜘蛛固件主观响应速度差异不明显,很小的发热

目前的体验版说明书中未标准支持的信号刷新率,我是APM飞控;此外,多轴类电调喜好尽量低的或无低压保护,期望正版说明书中予以标注;

实战四轴装机测试继续跟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线芯导截面比对,的确与手边16#硅胶线接近;

已经初步架台、全负荷桨、迅捷抖晃摇杆测试,(配置 ...

很详细的测试  提出的观点也很重要  应该说明保护电压及刷新率  我看新版蜘蛛是600的刷新率吧

网友:
很好的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