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夜飞,刚一接电源,杯具了,飞控冒烟了

楼主(2014-07-25):
今天装了一个夜航灯,用一个电子开关接遥控通道6进行控制,不知是短路了还是怎么回事,一上电,apm飞控就冒烟了,真是郁闷,回家检查,飞控,GPS,数传全报销了。

网友:
运气好。要是在天上冒烟…

网友:
万幸是地上冒烟

网友A:
外 挂 的设备(比如灯,脚架等)要单独供电,你肯定共用主BEC了,这是严禁的,是常识。
另外BEC击穿导致设备全烧,说明BEC质量就不好

网友B:
***设备我一般都是单独用一块1500的电池单独供电,安全、防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我一般都是单独用一块1500的电池单独供电,安全、防干扰

感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 挂 的设备(比如灯,脚架等)要单独供电,你肯定共用主BEC了,这是严禁的,是常识。
另外BEC击穿导致设 ...

能否讲清楚点,我好像也不了解,什么是共用主BEC,麻烦回答,谢谢指教。

网友:
XA飞控上电点烟 飞过- -

网友:
所有设备全烧了?你的夜航灯是怎么接线的讲一下看看?APM不是有专门的灯组模块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