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KDS电调设置问题还是电调坏了??

楼主(2014-07-25):
因有事外出,大半年没玩了,前几天通电准备飞下,结果上电后十字盘跳动2下(应该是自检完成,但是后面电机开始滴滴叫),推油门无反应,开始以为电机坏了,买了个蝎子电机2221-8,一样没动静.调试了N次了,总解决不了,麻烦问下大家怎么解决了,如果实在没法解决只能换电调了,我已经买了好赢V3  50A的了明天应该到了(V3是准备上X3或KDS360的).另外行程我已经调了4-5次了,记得以前换完接收最多也就是油门行程不对,但是也没出现以上油门没反应的事(不要说我不会调,当初换接收时像大家学习后就会),现在只要接电机与电调线,电机就滴滴叫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电机持续的嘀嘀嘀叫是提示电调没有检测到遥控器的油门信号,请检查一下油门信号线有没有插错通道或者信号线接触不良,以及油门信号线是否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持续的嘀嘀嘀叫是提示电调没有检测到遥控器的油门信号,请检查一下油门信号线有没有插错通道或者信号线 ...

兄弟谢谢你了,关于电机滴滴叫是提示无油门信号我前面看电调编程已经了解了,我检查了好多遍也无法解决,开始以为电机坏了,后来买了蝎子电机,还是同样问题,本来今天要换好赢V3电调(需焊接T插所以没换),结果看到你信息,想了想在看看原因吧,没想到还是真你说的原因,是油门信号与接收松动(非常细微,看不出来,我只是把信号线重插了便),现在已经解决,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了,关于电机滴滴叫是提示无油门信号我前面看电调编程已经了解了,我检查了好多遍也无法解决,开 ...

找到问题就好了,切记要插好信号线,如果在飞行的时候松脱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就好了,切记要插好信号线,如果在飞行的时候松脱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

好的,下午飞了下450开始油门行程没调(以为调好了),在家里赛台差点炸了,下楼一飞总觉得没动力,原来行程还是没调,刚调好飞了下,不错.不过我现在的450SD已经老了,大奖都双桨了,飞航线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