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M的GPS维修

楼主(2014-07-26):
降落准备落地时暴力降落。导致GPS跳出来被浆打了一下。。。然后电脑测试收不到星。罗盘也没反应了。。我手头上还有另一个6M的GPS。也是罗盘没反应但是能收到星,还有一个外置罗盘。。。。求问怎么测试哪块芯片坏。我可以拆东墙补西墙

楼主:
哪种图?地面站测试图还是GPS板子图??地面站显示的话两个都是 。。罗盘校准都是 。。。。但是一号GPS在房间能搜到星。二号GPS在房间搜不到,出外面就不清楚。。。

网友:
其实偶一直没明白在哪看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图?地面站测试图还是GPS板子图??地面站显示的话两个都是。。罗盘校准都是。。。。但是一号GPS在房 ...

GPS模块的实物图,罗盘是用的GPS输出的信息,还是GPS模块板载电子罗盘芯片?

房子里还有GPS信号的,说明GPS天线或者GPS芯片增益比较好,但是屋子里有信号不见到就已经能定位或者定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