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说H4机架对角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4-07-26):
  看了好多说H4机架对角电机发热的问题,我也是H4680机架,也存在对角电机发热问题,昨天去飞完回来发现34号电机发烫严重,一个航程下来和12号电机温度相差起码20多度,非常烫手,估计有七十几度。本来不想调的,手上又没有水平珠。后来怕电机烧了炸机了就调整了一下,介绍一个比水平珠调整更简单的方法,找一个基本平整的平面,比如80*80的瓷砖,调整好机架水平(我都是用钢板尺量四角高度,不水平就加垫),用浆尖和水平面的相对距离来调整(有条件的可以用铝合金条,要保证平整的,中间钻个孔挫平用浆夹上在电机上,长度越长精度越高,但是刚度要够,一般15寸左右就够了,如果你能做个一米的误差调整到1mm以内那就基本可以媲美框式水平仪了),转动每个机臂上的桨叶或铝合金条垂直于机臂,用钢板尺测量桨叶两端相对于平面高度(如图所示),对于有发热现象的你经过测量就会发现问题,我测量发现我的三号电机左右高度差6mm,其它电机误差在2mm以内。发现问题就好办了,松开电机座固定螺丝,调整好再去试下应该问题能解决。我的调整好(整个机架重心都没变,电池也没拿下来)试飞后四个电机温度都差不多,再也不烫手了。
相对于水平珠调整优点:
1、用水平珠调整第一是H4机架的水平面不好找,而且这种水平珠的精度大家知道的,比框式水平仪精度差远了。
2、调整的是电机水平而不是电机座水平。可以排除其它因素干扰。
3、简单,没有钢板尺卷尺也有吧,场地80*80的瓷砖地板也很好找。
注意事项:
1、高度测量时卷尺或钢板尺要保证基本垂直于水平面,这应该不难做到。
2、上紧电机座固定螺丝是要采用对称上紧,在机械检修中常用的方法,因为H4机架的电机座采用铝合金抱箍固定,因此你调整时要采用左右螺丝各上半圈方法对称上紧,过程中注意复核高度。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502.png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量桨尖到桌面距离就行。

网友:
学习了  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量桨尖到桌面距离就行。

其实归结起来就是这句话,我也是这么调的,但是我说的只是方法,必须要严谨些。

网友(2014-09-17):
又学到一招 感谢分享

网友B:
“发现34号电机发烫严重”   3、4号貌似挨着,怎么是对角? 电机序号怎么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34号电机发烫严重”   3、4号貌似挨着,怎么是对角? 电机序号怎么数的?

就是对角的,比如x4模式的电机顺序是,机头朝前左上三号,左下2号,右上1号,右下4号,那34号不是对角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对角的,比如x4模式的电机顺序是,机头朝前左上三号,左下2号,右上1号,右下4号,那34号不是对角吗 ...

什么飞控这么有个性? 一般都是顺时针或逆时针数 1-2-3-4.

网友:
又学到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这么有个性? 一般都是顺时针或逆时针数 1-2-3-4.

apm的,很个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