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想买90涵道机,求推荐&求阻止

楼主(2014-07-26):
理由:1、想飞的速度快点至少150要飙起来吧!要不然不如玩滑翔机
2、起落架可不想再用钢条或塞斯纳那种的了,太失真了吧?
3、有矢量喷口应该就可以原地翻筋斗了吧
4、降落最好能大仰角,我这场地50米长,8米宽,就算进场速度快也可以大仰角一下减速很有帮助,我的尾推双70阵风都是这么玩的,可以飞行速度担忧!
5、像毒蛇这种飞机呢,好看好飞杠杠的,可是我喜欢大仰角降落,个人认为比较帅,可以毒蛇会失速,然后砰。。。
现在比较偏向90台风和飞翼F18  可是听说台风很重,飞起来压力很大吧?F18呢,降落仰角看别人视频还算有吧,不知道原厂配置能飞到150吗?唉,好纠结。。。

网友A:
楼主 说实话 我也想90很久了 而且飞过朋友的毒蛇 很好飞 但是考虑到场地、运输、库房、电池、充电器等一系列问题 果断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说实话 我也想90很久了 而且飞过朋友的毒蛇 很好飞 但是考虑到场地、运输、库房、电池、充电器等一系 ...

那你现在在飞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在飞什么?

二战像真&70

网友B:
函道没意思 就听个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道没意思 就听个声音!

我飞飞机追求速度,但要是现代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战像真&70

70的什么机型?有无避震&逼真起落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70的什么机型?有无避震&逼真起落架?

FW

网友B:
那就买竞速机  不死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买竞速机  不死精灵!!

那你在飞什么机?

网友:
建议买90台风,能买到老款就买老款的,很好飞,能低速大仰角

我的是老款台风 总重大概是2570G(包含电池650G在内,6S3300电池还可以减120G)

网友C:
小谢,你还准备入什么机子?开始我也打算入70竞速,但是外形和我的A4差不多,再者看视频pnp配置速度也不快,64的机子又有些小,我飞翼64f22飞了两架,太小了没有魄力。考虑还是入70的机子,和你一样90是个坎,需要各种升级,目前备选航域70f18,只有4s2600电池,考虑配水星64涵道,但是看论坛都用6s飞不知道这样对重心影响大不大

网友D:
可以再等等FW的90涵道F16  能大仰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在飞什么机?

我飞的太多了  3D机 居多 有105 J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再等等FW的90涵道F16  能大仰角

网友:
偶来推荐一款90的机吧,我觉得可以上90枭龙,气动性不错,很飘,适合初入90涵道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谢,你还准备入什么机子?开始我也打算入70竞速,但是外形和我的A4差不多,再者看视频pnp配置速度也不 ...

航域70F18 加强机翼 搞好起落架 4S 6S电池按照说明书重心调整位置就行

网友E:
单以速度来说目前市售90涵道泡沫机最快的是flyfly Mirage2000
有空速管测319km/h纪录(NEU+碳纤90+12S)
因为此机像真度不高但重量轻风阻小改装空间大适合飙速
Galaxy90/12+6S也能轻易达230km/h

网友F:
滑翔机可一点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滑翔机可一点不慢…

是啊,入魔的第一架就是火凤凰1.4米滑翔机,高速翻筋斗不是一般战斗机可比的

网友:
90留空太短了   现在80要多1 -2 分钟

网友G:
涵道的主要优点并不是快
主要还是听声音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涵道的主要优点并不是快
主要还是听声音和仿真

又快又像真的要什么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以速度来说目前市售90涵道泡沫机最快的是flyfly Mirage2000
有空速管测319km/h纪录(NEU+碳纤90+12S)
因 ...

这个幻影网没卖的

网友:
帮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H:
LZ不知道你所说你飞行场地(跑道)50米长,8米宽是什么概念,按你描述,发挥想象,就算空域再好,如果跑道就50米长,8米宽(水泥路面也好,沥青路面也罢,其它硬体路面也可),能在这么短的跑道内降下90涵道机,那此人的降落技术不是大神级也起码是大侠级的了.       容易做出大仰角、低速通场降落的机型应该是三角翼类的,如J10、阵风、幻影2000等。    如果说好飞,16楼朋友所言极是,全球90涵道枭龙,配全金属涵道或碳纤涵道,用6S 5000-6000电池,推重比轻松过一,唯一遗憾的是起落架如你所说太丑。需要自己换其他厂家的象真起落架即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不知道你所说你飞行场地(跑道)50米长,8米宽是什么概念,按你描述,发挥想象,就算空域再好,如果跑道就50米长 ...

其实我这是在工厂飞的,工厂马路是个T形路,我说的是是横着那个50米,竖着那个有近200米,只不过两面是大概10米高的厂房,进场一定要准
我飞蓝岱双70阵风改的尾推,在50米那个横跑道飞很好飞
现在已经不准备上90的了,最近买了两台70涵道机,飞翼F35  和韩版T50,一个兼备大仰角  另一个兼备速度和像真 T50配的蓝岱70十叶4S3000涵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这是在工厂飞的,工厂马路是个T形路,我说的是是横着那个50米,竖着那个有近200米,只不过两面是大 ...

哦那是我没能理解正确,不过尾推螺旋桨和涵道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F-35很好飞,此机很飘,可以做到你说的大仰角降落,T50嘛就不敢恭维了,象真度是很高,但大多不实用,起落架是塑料的,而且很单薄,降落不好一次就完蛋,仓门是自动的不假,可是打不开几次同样让人蛋痛,该机本身也重,谈不上好玩的飞机,我曾经一次入手两架,飞了一架,第二架装都懒得装了,直接送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