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摇杆应该用几个手指控制??

楼主(2014-07-26):
初级阶段现在只用两个大拇指摁住摇杆操作,看很多视频 尤其是高手 都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控制杆,是这样精度更好控制吗?还是到了后期都会变成这种方法?请哪位有经验的给点指点吧!!!

网友A:
你自己感觉那种方便,那种好控制。就用你感觉舒服的方式去做。因为各人手指尺寸不一样的啊。

网友B:
戴氏教学是要求拇指和食指一起的。

网友C:
两种指法各有优缺点,但都有高手在用

网友D:
拇指食指控制可以达到更精确的操控

网友E:
拇指加食指精度比较好!!

网友F:
薛童铭飞3d好像是用拇指

网友G:
随便,自己感觉舒服就行,不必纠结!

网友H:
我开始用双指,后面改单指,单指飞3D容易突破瓶颈。

网友I:
手指长的话建议用双指,手指短要用单指。

网友J:
都一样 练出个用脚趾飞3D,估计你就是世界第一了。。。。开个玩笑

网友K:
不必强求,苦练出真功夫。不过双指精度更高。拇指灵活。

网友L:
单指手抖的厉害,改双指就好了

网友M:
手指长的可以随意选择,手指短的只用大拇指好使

网友N(2021-04-04):
像我这样的小短手,开始双指实在别扭,后来就用单指了。

网友O:
拇指流 如果重來我會想換拇指+食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