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hp控,我的通道状态显示里的油门只有正负20%,电调都是乱报警,如何是好

楼主(2014-07-26):
如题。各位看官,谁能帮解决一下。正常的应该是正负100%,我试过还原出厂默认,都不行,本来还好好的,一夜之间就这样了。而且每一台飞机都这样,现在因为控的原因,没有一台机可以上天,急死了

网友:
先看说明书,自己在调,不行返厂处理。

网友A:
先到 SERVO 頁內,看看 CH3 油門是否上推及下拉都是 100% ,如果不是再到 END POINT, SUB-TRIM 及面版上的微調,看一下 CH3 是否全是在中位及行程 100%,樓主應該調亂了一些設定,自己想想曾經動過那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到 SERVO 頁內,看看 CH3 油門是否上推及下拉都是 100% ,如果不是再到 END POINT, SUB-TRIM 及面版上的微 ...

看了,只有20%正负,不到100%,其他兜检查过了

楼主:
兄弟们,问题已经解决。用了最噁心的办法。进入工程模式里恢复出厂设置。全好了